【 STM32MP135F-DK测评】 +U盘文件的参数提取

楼主:
前面曾介绍过对文件进行读写的方法,但如何才能在开发板的系统下找到U盘并从文件中提取参数呢?

在U盘插入USB接口时,会见到如下的输出信息,从中可知U盘在是系统被作为设备sda1来处理的,见图1所示。

图1  U盘设备

而sda1则是处于/dev目录下,为此可通过设备名来挂载U盘,以便从中读取相应的文件内容。

图2  设备位置

为此,可先在/media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udisk”空文件夹,来挂载U盘。

挂载U盘的操作如图3所示,在挂载成功后,通过命令" ls /media/udisk"可看到U盘里的文件信息,见图4所示,说明已挂载成功。

图3 挂载U盘

图4 挂载成功

为便于使用,可将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见图5和图6所示。

图5 复制文件

图6 完成复制

图7 查看文件内容

若不再进行U盘操作,可使用指令“umount /media/udisk”来卸载U盘,见图8所示。

图8 卸载U盘

以BMP位图文件为例,其内容如图9所示。

图9 图像内容

通过相应的软件工具,可查看到该文件的数据如图10所示。

图10 数据内容

为此,可将该文件通过U盘将其转存到系统中,以进行参数提取测试。

图11 文件存入系统

然后通过python语句可进行相应的测试,其过程如图12所示。

由此可以看到读取的第一个字节为字符“B”,第3个字节为字符“6”,均与图10所看到的一致。

图12 测试过程

那如何将提取的字符转换为数值呢?

经测试,按图13所示即可将字符“6”转换为其编码值,用其编码值就可得到对应的数据值。

图13 测试过程

注:54=0x36='6

至此,绣花机所使用的花样文件,其参数就可以从U盘文件中来提取了,进而为仿真处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努力

网友B:
至此,绣花机所使用的花样文件,其参数就可以从U盘文件中来提取了,进而为仿真处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再看步进电机,会不会下步,写个工程作品来给我们学习学习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此,绣花机所使用的花样文件,其参数就可以从U盘文件中来提取了,进而为仿真处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

努力,其涉及的内容比较杂、比较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