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二极管压降

楼主:
有个板子很小,是纽扣电池供电的,板子上的单片机电压是1.9V~5.5V,用单个电池是3V,很容易就没电了,所以我想用2个纽扣电池,电压是6V,加个二极管使用,我用的是下面这种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呢?压降多少,不知道这样可靠不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呢?】

两种二极管都是硅管。但左边图片已经注明是肖特基二极管,其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小,小电流时正向压降可以小到0.2V。右边图片似乎也是肖特基二极管,具体参数应该查该型号二极管手册。

网友B:
如果一节电池很快没电,两节也只能延长一倍时间

网友:
需要注意使用电池的过电压保护以避免对电路或电池造成伤害

网友C:
建议两个3伏纽扣电池并联使用,时长加倍,若串联再加二极管时长不能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呢?】 两种二极管都是硅管。但左边图片已经注明是肖特基二极管,其正向压降 ...

我想找差不多0805封装的,压降0.6V~0.7V的,应该选哪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节电池很快没电,两节也只能延长一倍时间

额对的,就是想在有限的空间,尽量延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两个3伏纽扣电池并联使用,时长加倍,若串联再加二极管时长不能加倍。

空间有限,没办法并联

网友:
选择压降0.2~0.3V的二极管会比较省电,可能价格稍微贵一点。

网友:
已经注明是肖特基二极管,这种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压降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对的,就是想在有限的空间,尽量延长一些

靠二极管降压是非常规用法,虽然能用但不推荐,效果也一般。如果可能尽量优化软硬件,才能有效延长运行时间。

网友:
用两片电池使用时长不一定是“加倍”,可能仅仅是“加半”

网友:
设计者用那种电池有各方面考虑的,要超长待机可以引条插头线,用32650磷酸铁锂电池供电,要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
费电不一定是电路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单片机的程序问题,多数的低功耗mcu都可以通过休眠和改变工作模式控制电量。

不知道你为何使用二极管,可以使用MOS代替二极管,二极管的压降是固定的,mos是“电阻”,更省电

网友:
情况也许不是这么简单的。

电压满足正常工作的时候,耗电取决于电流,而很多单片机电压高些消耗电流会大些,所以双电池串联有可能不能提高续航,甚至可能减少续航。

具体怎样不能想当然,要查数据表,或者简单点,实际测量一下工作电流。

另外,二极管只是为了降电压以匹配mcu,但压降也跟电流有关,基于你用的是纽扣电池,电流应该不大,所以肖特基二极管不合适,因为小电流压降可能在0.1-0.5V之间,不够安全,用1n4148吧,10ma压降1V。

总之一句话,这些都是泛泛而谈,具体要数据说话,要么查资料计算,要么实测。

网友:
一句“很容易就没电了”,丝毫不是严肃的结论。

我觉得你应当回过头来,重新考虑问题的根源:

  • 既然线路板是电池供电,那么有没有做充分的低功耗设计。
  • 在低功耗设计的基础上,按照正常使用和最大使用两种工况以及设备的类型,计算出合理的电池容量。
  • 根据电池容量需求,选择适当的电池。
  • 考虑清除电池的更换,及/或充电。

我带过的一个工程师,做设计从不计算,别人用CR1220他也跟着用CR1220,别人用22mF超级电容他也跟着用22mF超级电容,头破血流却从不悔改。

网友:
串联二极管来降压也会带来很大的功耗,不划算。应该从电路设计和固件设计方面着手解决。谢谢!

网友:
建议:重视 Ejack1979 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