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界面下实现风扇控制

楼主:
在更新系统之前曾尝试过以Gtk来制作界面,但没有实现。那在系统更新之后,这个问题能一同解决吗?

于是用坛友的程序测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见图1所示。

图1 界面效果

然后又添加了LED的控制部分,其测试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依然有效。

图2 点亮LD7

图3熄灭LD7

那么接下来是否可以利用扩展接口来控制外部设备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外挂LED模块连接CN8扩展引脚PA0的情况下,其控制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点亮LED

图5 熄灭LED

其实现的程序如下:

随后又尝试了一下控制小风扇,也依然效果良好,见图6和图7所示。

图6  启动风扇

图7关闭风扇

不容易呀!终于将软硬件结合到了一起,也从控制板载的资源扩展到了控制外部资源。

后续的目标是加强Gtk界面的制作能力及使用Qt来设计界面,以及对硬件的控制功能进行扩展。

视频演示:

风扇控制

网友A:
这个小风扇能控制速度吗?

网友B:
看到李老师的这些可爱的外设就是非常羡慕,这也是在活动中得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李老师的这些可爱的外设就是非常羡慕,这也是在活动中得的吗?

买的,没活动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没活动送呀!

看起来,非常可爱那种,我见你有一套。

网友D:
这是个直流电机吧,io 直接多少输出能带的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直流电机吧,io 直接多少输出能带的动吗?

这个应该是一个模块,其内部会有类似功放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风扇能控制速度吗?

简单地控制占空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