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m324方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
这是一个赛题,要求搭建1khz的信号发生器,但是在示波器上没能测出三角波和方波,利用仿真也没能做出来,问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帖子里面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判断故障原因。

只能建议楼主:

1、检查电源电压。要在芯片引脚上测量。

2、检查Vref,同样要在芯片引脚上测量。

3、检查各元件数值。

4、检查焊接是否牢固可靠。

5、前面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换一片LM324试试。

网友:
好的,这就去试试,图上Rf和电容大佬介意多大的,板子上用的是10k和1uf

网友:
VREF肯定不对!

网友:
根据该电路图以及前面的文字描述,应该是单电源供电,所以Vref=0.5VCC。

问题是这个VREF如何得到?应该是用一个运放做成信号地发生器,也就是用两个电阻分压后用一个运放跟随器产生此参考地。楼主如果不清楚这个就很可能做不出那个振荡器。

网友:
从楼主在3楼询问Rf=10k,C=1u,可以知道楼主恐怕对这个电路的原理还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