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和电脑串口助手可以正常通信,但这两个设备不能通信,什么原因?

楼主:
光源设备与按键设备连接,按键不能点亮光源,我看了波特率是115200  然后光源设备连接电脑  发送指令 可以点亮;按键电路连接电脑,按下按键可以接收到指令,然后发送的指令跟接收到的指令是一致,但是两个连接,按键电路不能点亮光源,这个是按键电路检测出的波形以及光源检测出的波形

    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按键接收到的指令

  串口发送的指令,光源可以点亮

网友:
1、是不是电压不一样

2、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波特率,如果两个设备波特率差太多也无法通讯,PC串口波特率的可容忍误差比较宽

网友:
是否是指令的内容或者执行逻辑有问题

网友:
降低一下波特率的值试了没有呢

网友:
只能看实际波形差异了,三方设备一块连接看看收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