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32G103RCT6开发板测评】+ I2C之EEPROM读写测试

楼主:
测试下使用ACM32G103RCT6开发板的硬件I2C来读写AT24C02。

一、I2c

1.1、主要特性
>I2C 主设备功能;
>I2C 从设备功能:
- 可编程的 I2C 从设备地址;
- 可编程的 NACK/ACK 回复;
>速率支持 100K/400K/1M;
>支持 7bit 设备地址,支持多个从设备地址;
>支持从机拉时钟功能;
>支持 DMA 收发数据;
>支持主机仲裁模式;

1.2、结构框图

二、程序部分

2.1、i2c端口初始化部分

在acm3213_hal_msp.c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
    /* For Examp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Handle;

    /* I2C1 */
	if (hi2c->Instance == I2C1)
	{
		/* Enable Clock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I2C1 SDA  PB7 */
		/* I2C1 SCL  PB6 */
		GPIO_Handle.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Handl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_Handle.Drive          = GPIO_DRIVE_LEVEL0;
		GPIO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5;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Handle);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
		NVIC_ClearPendingIRQ(I2C1_IRQn);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I2C1_IRQn);

//		printfS("I2C PINs selected:\r\n");
//		printfS("I2C SCL:PB6\r\n");
//		printfS("I2C SDA:PB7\r\n\r\n");

	}
    /* I2C2 */
	else if (hi2c->Instance == I2C2)
	{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I2C2 SCL  PB10 */
		/* I2C2 SDA  PB11 */
		GPIO_Handle.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Handl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_Handle.Drive          = GPIO_DRIVE_LEVEL0;
		GPIO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5;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Handle);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
		NVIC_ClearPendingIRQ(I2C2_IRQn);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I2C2_IRQn);

//		printfS("I2C PINs selected:\r\n");
//		printfS("I2C SCL:PB10\r\n");
//		printfS("I2C SDA:PB11\r\n\r\n");
	}
}

2.2、eeprom.c

#include "main.h"

static uint8_t IC_AT24_Writepage(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return HAL_I2C_Mem_Write(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IC_AT24_MEMADD_SIZE, pData, Size,Timeout);
}

/************************************************************************
 * function   : IC_AT24_WriteBytes
 * Description: IC_AT24 write bytes
 * input      : hi2c :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I2C module
 *              DevAddress : Target device address
 *              MemAddress : MemAddress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MemAddSize : MemAddSize Size of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Data      :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Size       :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urn:
 ************************************************************************/
void IC_AT24_WriteBytes(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len;

    len    = (AT24_PAGE_SIZE - MemAddress % AT24_PAGE_SIZE);

    if(len)
    {
        if(len > Size)      len = Size;
        IC_AT24_Writepage(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pData, len,Timeout);
        Size -= len;
        MemAddress += len;
        pData += len;
    }

    while(Size > AT24_PAGE_SIZE)
    {
        IC_AT24_Writepage(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pData, AT24_PAGE_SIZE,Timeout);
        Size -= AT24_PAGE_SIZE;
        MemAddress +=    AT24_PAGE_SIZE;
        pData += AT24_PAGE_SIZE;
    }
    if(Size)
    {
        IC_AT24_Writepage(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pData, Size,Timeout);
    }
}

/************************************************************************
* function   : IC_AT24_ReadBytes
* Description: IC_AT24 read bytes
 * input      : hi2c :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I2C module
 *              DevAddress : Target device address
 *              MemAddress : MemAddress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MemAddSize : MemAddSize Size of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Data      :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Size       :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urn:
************************************************************************/
void IC_AT24_ReadBytes(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HAL_I2C_Mem_Read(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IC_AT24_MEMADD_SIZE, pData, Size,Timeout);
}

#define AT24_HANDLE             I2C_Handle

void eeprom_test(void)
{
	uint8_t temp[255];
	uint8_t i;

	for(i=0;i<255;i++)
	{
		temp[i]=i;
	}

	printf("eeprom write data\r\n");
  IC_AT24_WriteBytes(&AT24_HANDLE, AT24_DEV_ADDRESS, 0x02, temp, sizeof(temp),1000);
	printf("eeprom txdat:\r\n");
	for(i=0;i<255;i++)
	{
		printf(" %2x",temp[i]);
	}
	printf("\r\n");

	memset(temp,0,sizeof(temp));

  printf("eeprom read data\r\n");
  IC_AT24_ReadBytes(&AT24_HANDLE, AT24_DEV_ADDRESS, 0x02, temp, sizeof(temp),1000);

	printf("eeprom rxdat:\r\n");
	for(i=0;i<255;i++)
	{
		printf(" %2x",temp[i]);
	}
	printf("\r\n");

}

2.3、eeprom.h

#ifndef __EEPROM_H
#define __EEPROM_H

#define AT24C02
//#define AT24LC256

#ifdef AT24C02
    #define IC_AT24_MEMADD_SIZE     I2C_MEMADD_SIZE_8BIT
    #define AT24_PAGE_SIZE          8
#elif defined AT24LC256
    #define IC_AT24_MEMADD_SIZE     I2C_MEMADD_SIZE_16BIT
    #define AT24_PAGE_SIZE          64
#endif

#define AT24_DEV_ADDRESS        0xA0

/************************************************************************
 * function   : IC_AT24_WriteBytes
 * Description: IC_AT24 write bytes
 * input      : hi2c :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I2C module
 *              DevAddress : Target device address
 *              MemAddress : MemAddress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MemAddSize : MemAddSize Size of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Data      :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Size       :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urn:
 ************************************************************************/
void IC_AT24_WriteBytes(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 function   : IC_AT24_ReadBytes
* Description: IC_AT24 read bytes
 * input      : hi2c :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I2C module
 *              DevAddress : Target device address
 *              MemAddress : MemAddress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MemAddSize : MemAddSize Size of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Data      :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Size       :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urn:
************************************************************************/
void IC_AT24_ReadBytes(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void eeprom_test(void);

#endif

2.4、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usart_init(115200);
	printf("\r\n\r\n====== ACM32G103 MCU is runing ======\r\nSysCoreClk: %dHz, HCLK:%dHz\r\nPCLK1:%dHz, PCLK2:%dHz\r\n\r\n",g_SystemCoreClock, HAL_RCC_GetHCLKFreq(),HAL_RCC_GetPCLK1Freq(),HAL_RCC_GetPCLK2Freq());

	init_led();
	init_tim2();
	init_key();
	I2C_Init();
	//adc_test();
	eeprom_test();
	while(1)
	{
		//HAL_Delay(500);
		//led1_tog();
		//printf("https://bbs.eeworld.com.cn/\r\n");
	}
}

三、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复位开发板,串口输出读写的数据

网友:
串口输出读写的数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