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单片机 + MQ4 MQ7类似的传感器做一个气体检测,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
基本思路:单片机休眠模式,定期唤醒,用MQx进行采样,并进行报警。

1、有没有哪位同学做过类似的可以分享下?

2、MQx一般都需要加热,这个配合单片机的休眠方式有没有什么好/常规的供电方案推荐?

本人硬件不太熟。

网友A:
你这个硬件设计有问题,MQ7的加热电流大,预热时间长,不适合电池设备做间歇工作,和单片机的功耗相比,单片机也不用休眠。

技术参数

1、加热电压:5±0.2V(AC·DC)

2、工作电流:140mA

3、回路电压:10V(最大DC 15V)

4、负载电阻:10K(可调)

5、检测浓度范围:10-1000ppm

6、清洁空气中电压:≤1.5V

7、灵敏度:≥3百

8、响应时间:≤1S(预热3-5分钟)

9、回复时间:≤30S

10、元件功耗:≤0.7W

11、工作温度:-10~50℃(标称温度20℃)

12、工作湿度:95百RH(标称湿度65百RH)

13、使用寿命:5年

14、尺寸大小:35mm×22mm×18mm

网友B:
你这里的定期唤醒时间是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硬件设计有问题,MQ7的加热电流大,预热时间长,不适合电池设备做间歇工作,和单片机的功耗相比,单 ...

你说的对,用电池算了一下撑不了多久,不过可以采取一些策略:

(1)每隔30分钟启动一次检测,给传感器通电,每次检测3-5分钟

(2)大不了,挂一个充电宝在上面。

(3)设定定时开关 或者 人工手动开关。

假设200mA工作电流,10000mAh充电宝,可以用至少50工作时,

每天开24*2次 * 5分钟/次的话 = 4小时,可以用50/4 = 12.5天起步。。。还行吧。。

至于单片机是否要休眠,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软件的东西可以后面再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的定期唤醒时间是多久?

预设:

每隔30分钟启动一次检测,给传感器通电,每次检测3-5分钟

这些传感器网上都是现成的AO,DO输出,挂个单片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控制、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设: 每隔30分钟启动一次检测,给传感器通电,每次检测3-5分钟   这些传感器网上都是现 ...

我觉得还行,但是确实有点费电,毕竟加热时功耗还是很高的。

网友:
做这个项目的关键是找低功耗的传感器或预热时间短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