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32G103RCT6] + UART功能评测

楼主:
ACM32G103RCT6开发板板载了3个UART,分别是UART1, UART2 ,UART3 和 UART4 其中UART2作为debug模式,可以使用print进行日志打印。

其中acm32g103_coreboard.h库文件提供了对UART2的初始化,如下图所示(这个注释的brief撰写错误,应该是UART2

  具体的正确UART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为UART2):

  仅仅使用下述代码即可对串口2进行初始化并且打印helloworld

  • int main(void)
  • {
  • uint32_t count=0;
  • //初始化HAL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BSP_UART_Init();
  • while(1)
  • {
  • printf("Hello world");
  • };
  • }

我这里单独把BSP里串口初始化的代码拿了出来(如下图所示来进行初始化串口2)

  • int main(void)
  • {
  • UART_HandleTypeDef BSP_UART_Handle;
  • //初始化HAL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BSP_UART_Handle.Instance = UART2;
  • BSP_UART_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 BSP_UART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BSP_UART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BSP_UART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BSP_UART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BSP_UART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HAL_UART_Init(&BSP_UART_Handle);
  • HAL_UART_SetDebugUart(BSP_UART_Handle.Instance);
  • while(1)
  • {
  • printf("Hello world");
  • };
  • }

打印信息如下(正常无误):

上述是串口2的输出,一起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将串口2切换到串口三或者串口1并且连接上ch340连接上位机。无法接受到数据,暂时不知道什么原因(UART3 TXD:PB10,RXD:PB11)。代码如下图所示

  • int main(void)
  • {
  • UART_HandleTypeDef BSP_UART_Handle;
  • //初始化HAL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BSP_UART_Handle.Instance = UART3;
  • BSP_UART_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 BSP_UART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BSP_UART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BSP_UART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BSP_UART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BSP_UART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HAL_UART_Init(&BSP_UART_Handle);
  • HAL_UART_SetDebugUart(BSP_UART_Handle.Instance);
  • while(1)
  • {
  • printf("Hello world");
  • };
  • }

网友:
帮你呼叫其他测评小伙伴看看:

@qiao---

@TL-LED

@qzc0927

@lugl4313820

@みずじ

@jinglixixi

网友A:
你是直接改UART2为UART3?

网友B:
你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用了USB转ttl模块连接到对应的引脚没有,如果没有必须要用转串口模块连接对应的引脚。

第二个问题是,你必须知道printf是怎么实现串口发送数据的,他其实是重定向了printf的底层fputc函数,你这里printf是重定向到了串口2,所以你初始化串口3和串口1用printf都不会显示数据,要想重定向到其他串口,必须实现其他串口的重定向也就是实现fputc方法。

如果前连个都没错,那肯定是第三部出错了,你需要初始化uart1或者uart3的引脚,这个引脚初始化一般在msp.c文件里。希望我的回答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看代码这样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下硬件连接,UART3引脚PB10和PB11与CH340的连接。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改成串口1是可以正常收到数据的

需要下面接线:

网友C:
你除了初始化串口之外,还需要把重定向的对应串口修改。

建议你先用串口直接输入来测试一下,如果成果,测的printf没有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用了USB转ttl模块连接到对应的引脚没有,如果没有必须要 ...

赞同此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用了USB转ttl模块连接到对应的引脚没有,如果没有必须要 ...

谢谢你,我今晚再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除了初始化串口之外,还需要把重定向的对应串口修改。 建议你先用串口直接输入来测试一下,如果成果, ...

是的,是串口直接输出,我看bsp代码中初始化串口都是只是修改了UART1 或者UART2 或者三其他的都是没有改的。我再检查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改成串口1是可以正常收到数据的   需要下面接线:

谢谢你,我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这样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下硬件连接,UART3引脚PB10和PB11与CH340的连接。

是的,代码没什么问题,官方代码也是这样写的,我晚点再换一个 USB-ttl工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改UART2为UART3?

代码没问题的,那个是一个宏定义,官方提供的demo里初始化uart3的代码就是这样写的。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我的 usbttl 工具有问题。 我再试试吧。 官方demo我也没输出 只有urat2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