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中运行树莓派

楼主:
在CES上,一家名为HZO的公司展示了其防水工艺的效果,方法是在水箱中运行Raspberry Pi 4,将其连接到USB Type-C电源和micro HDMI视频输出

https://www.tomshardware.com/raspberry-pi/vapor-coating-lets-raspberry-pi-run-under-water-without-slimy-or-sticky-feeling

网友:
应该是涂覆三防漆吧,不晓得接口如何做的

网友:
防护等级IP68必须的

网友A:
他这水应该比较纯吧,带点盐放水里试试

网友B:
他的防水是做到哪了?从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C:
透明的防水吧,不过好奇rj45接口这种接口部分怎么弄呢,应该还是露出来的吧。可能就是芯片上涂透明防水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水应该比较纯吧,带点盐放水里试试

海水又是另外一个等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的防水是做到哪了?从图片看不出来。

估计是基本防护,看不出太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透明的防水吧,不过好奇rj45接口这种接口部分怎么弄呢,应该还是露出来的吧。可能就是芯片上涂透明防水胶吧 ...

看图片是没有用到rj45和usb,估计这部分也涂了,不然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防水工艺!

估计碰到法海也没有问题。

点赞!

活动接插头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基本防护,看不出太多东西

透明的防护涂料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的防护涂料呗?

像特殊的三防漆

网友:
能不能烧开水

网友:
盐雾实验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