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AD4630-24的原理图设计和PCB布局

楼主:
完成AD4630-24的原理图设计和PCB布局

AD4630-24主图,接口使用30pin 0.5mm的FPC连接器,布线时再确定管脚顺序。

电源部分,最开始的时候准备使用2mm香蕉插头供电,后来改为2.54mm连接器。再后来发再2.54mm连接器也不是很理想,这回改成SMA连接器,这样能保证电源输入不被干扰。

PCB布局,ADC板子上的器件不多,LTC6655这个参考电压我画到一个独立的板子上了,使用2个SMB连接器扣到这个板子上。一个SMB用来给LTC6655供电,另一个用来将LTC6655的参考电压输入到ADC。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LTC6655这颗料也比较贵,如果BGA的ADC焊坏了不至于再浪费一颗参考电压。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根据后期的需要更换其它的参考电压。现在是5V不一定适合这颗ADC未来的所有应用。同时这颗参考电压小板也可以应用在以后的其它项目上。

主要模拟电源都通过SMA从电源板上取电,这么做也是考虑成本和复用,5.4V使用LT3045,6V使用TPS7A47,1.8V使用TPS7A88。这些电源芯片的参数都比较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剩余像晶振的3.3V和I/O电平这些就直接在这个板子上使用普通的LDO实现了。

参考官方评估板资料板载了一颗5070的100MHz有源晶振,不过为了实现最佳性能还得使用低抖动时钟,这时可以旁路板载晶振,使用外部AD9517-4来实现低抖动时钟输入。

 在“抄”EVAL-AD463x-3时还发现了疑似官方评估板上的一个小问题

从LT8640SIV的电路上来看它设置的电压是5.4V,但是在它下边的LDO有输出7V的,也有最小输入电压需大于5.5V的。所以R89和R90原理图和BOM里的参数可能是错的。因为没有板子实物图,不确定官方实际销售的板子上电阻是不是有修改。或者使用了其它方式供电?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
R89和R90原理图上有可能标错了

抄板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