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两个设备之间没法通信

楼主:
设计一款按键电路控制光源设备,光源设备是购买现成的,然后他的电路板就是只有led驱动电路,下载电路(ch340c和USB接口),以及供电电路,然后需要设计一款按键电路来控制它光源亮灭以及亮度值的调节,然后我原先的设计是这样的,通过ch340g与usb接口,通信连接,然后电脑可以收到他发的指令,但是我连接光源,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我将光源连接电脑上,通过助手发送指令,可以点亮光源,然后对比指令,是一样的,然后我看了别人的按键电路板(因为他连接光源设备,可以点亮),发现他usb接口直接接stm32f103c8t6的PA2,PA3上,,然后我就跳线将usb接口直接接到stm32f103c8t6的PA2、PA3上,然后再次跟光源连接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我测试了我自己的按键电路跟别人按键电路的tx波形,是这样的,然后我的按键电路是一连串,然后我以为是循环接收原因,我就注释按键循环,跟光源连接还是没办法点亮,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现在我的电路板跟别人几乎都一样了,现在领导问了别人说是需ttl转串口,然后串口配置要正确,然后我看了我的电路板,现在就是ttl转串口啊,因为我已经跳线到了PA2PA3上,然后我看了程序的配置,没错啊,问题会出现在哪里?

网友A:
不清楚原因,不过我说一些我个人以前遇到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

1.RX/TX接反了

2.参数错了,波特率、校验位等

3.芯片的USB管脚是直连的(STM32不知道,要看手册),不需经过TTL转USB,不过USB供电要单接

4.有光耦隔离的话,普通光耦速率只能支持到9600

网友B:
先用ttl转串口小板试试再说,波特率115200和9600试试都不行么

网友C:
收发设置检查下,我踩过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原因,不过我说一些我个人以前遇到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 1.RX/TX接反了 2.参数错了,波特率、 ...

不存在接反我的案件电路跟光源连接只有一个usb接口  然后参数我是按照他给的格式来的  115200 8位数据位  一个停止位,其次我没有光耦隔离,第3个usb管脚直连我知道是PA11 PA12,没看到可以接PA2 PA3,然后别人的按键电路是直接接然后还可以跟光源通信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发设置检查下,我踩过坑

收发设置是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ttl转串口小板试试再说,波特率115200和9600试试都不行么

TTL转串口小板是什么意思 ?使用usb转ttl模块跟光源连接,然后通过助手发指令看是否能点亮是吗?

网友:
TX接RX,单独验证首发试试

网友:
1,stm32的tx rx是不能直接接usb电脑的d+ d-的。要接到ch340输出的rx tx。

      电脑usb 《==》ch340的usb口-ch340的tx    《==》 stm32 rx

                                                       ch340的rx    《==》 stm32 tx

                                                       ch340的GND《==》 stm32 GND

2,ch340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供电的波动。以前碰到过。

3,可以使用stm32 usb虚拟串口功能。

有没有可能连接到usb  dp dm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