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驱动时为啥要在GS间并联一个电阻呢?

楼主:
这个电阻起到啥作用呢?

网友A:
【这个电阻起到啥作用呢?】

据我猜测,此电阻目的是释放掉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容存储的电荷,避免门极被击穿,也避免MOS管误导通。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上电时,如果CONTROL信号悬空,由于MOS管的密勒电容,可能造成MOS管意外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起到啥作用呢?】 据我猜测,此电阻目的是释放掉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容存储的电荷,避免门 ...

在网上又看到了另外一种设计,用NMOS做反接的设计,给MOS G极用电荷泵设计,来实现MOS的驱动,然后在MOS的GS两端加了三极管的设计,这个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又看到了另外一种设计,用NMOS做反接的设计,给MOS G极用电荷泵设计,来实现MOS的驱动,然后在MOS ...

【用NMOS做反接的设计,给MOS G极用电荷泵设计,来实现MOS的驱动】

没有看到4楼图中有电荷泵,不知道此图如何用电荷泵实现MOS的驱动。

电荷泵至少需要一个电容,而且需要脉冲驱动使电容充电放电,这两条图中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NMOS做反接的设计,给MOS G极用电荷泵设计,来实现MOS的驱动】 没有看到4楼图中有电荷泵,不知道 ...

  右侧是一个集成的芯片,当需要MOS导通时,红框里的位置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使MOS导通,我想的时当电路反接的时候,上图中的三极管会保证G极是对地连通的,保证反接的情况下 MOS是稳定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又看到了另外一种设计,用NMOS做反接的设计,给MOS G极用电荷泵设计,来实现MOS的驱动,然后在MOS ...

【然后在MOS的GS两端加了三极管的设计,这个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呢?】

从图中Vbat方向可以知道:NPN三极管和该三极管发射极上串联的二极管都是处于反向状态,所以该三极管不可能导通,无论该三极管集电极对地的正电压有多高。

如果方框OVERDRIVE端对地为负,那么该NPN三极管集电极为负发射极为正,处于集电极发射极颠倒状态。三极管在颠倒状态仍有一定电流放大倍数,只不过电流放大倍数很小,一般只有几倍。但是,此时发射极上串联的二极管仍处于反向,其中不可能有电流。

所以,严重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侧是一个集成的芯片,当需要MOS导通时,红框里的位置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使MOS导通,我想的时当 ...

6楼图中OVERDRIVE端为正时,NPN三极管不可能导通,因其发射结反偏。所以,该三极管不能“保证G极是对地连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楼图中OVERDRIVE端为正时,NPN三极管不可能导通,因其发射结反偏。所以,该三极管不能“保证G极是 ...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NPN不是导通的,我的意思是当输入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是针对输入电源反接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NPN不是导通的,我的意思是当输入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是针对输入电源反接保护的 ...

【我的意思是当输入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是针对输入电源反接保护的】

如果Vbat反接,6楼电路确实可以令MOS管关断,那个Automotive System得不到供电。

那么4楼所说“电荷泵”,想必是位于Automotive System内部,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当输入电源接反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是针对输入电源反接保护的】 如果Vbat反接,6楼电路确 ...

对  那些电路实在芯片内部的,我想说的时是不是可以不用该三极管,直接在GS并联一个电阻是不是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  那些电路实在芯片内部的,我想说的时是不是可以不用该三极管,直接在GS并联一个电阻是不是也是 ...

【我想说的时是不是可以不用该三极管,直接在GS并联一个电阻是不是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直接在MOS管G、S间并联一个电阻不行,还需要OVERDRIVE信号不会被短路到地,这样就需要至少两个电阻。

网友:
这应该只是给控制端一个初始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时是不是可以不用该三极管,直接在GS并联一个电阻是不是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直接 ...

我的理解是,当输入电源反接时,为了快速的泄放掉GS的电,保证MOS不管不会被导通,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换成一个电阻,也同样能起到泄放GS的电的作用,是不是就不可不用三极管了,或者说用三极管放电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当输入电源反接时,为了快速的泄放掉GS的电,保证MOS不管不会被导通,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换 ...

我明白了 不能用电阻替代三极管,三极管能保证MOS管的G是处在接地的稳定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当输入电源反接时,为了快速的泄放掉GS的电,保证MOS不管不会被导通,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换 ...

输入电源反接,G、S初始状态应该是不带电荷的,所以也没有“快速的泄放”这回事。也就没有必要用三极管,用电阻足矣。电源反接仅一次,不必“快速”。

用三极管使MOS管门极迅速放电,用在某些较老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电路中。例如TL494,其输出是两路互补的PWM信号,但每一路却是单端的,MOS管门极下拉靠电阻,很慢。用个三极管后可以大为加快MOS管门极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源反接,G、S初始状态应该是不带电荷的,所以也没有“快速的泄放”这回事。也就没有必要 ...

考虑实在正反接快速切换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实在正反接快速切换的情况下。

不考虑电源快速正接反接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网友:
10K电阻可以防止G极悬空,让控制电压为低电压时G极可靠的接地。

网友:
振动台的功放采用MOS管的GS是和10K电阻18V稳压管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上电时,如果CONTROL信号悬空,由于MOS管的密勒电容,可能造成MOS管意外导通

点赞!

主要是为了泄放剩余电荷,减小关断的过度时间。

网友:
就是个放电电阻而已

网友:
我刚才看了回复,10K电阻是放电电阻,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也没有见有人来指出了。

网友:
MOSFET在开关状态工作时,GS 间明一个小的MOS管或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小功率三极管了,就是关断时G极是直接接地放电,G极与驱动的正电源直接也通开关管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