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开关电源通电后,用万用表表笔分别接一台开关电源的负极,会有18V左右的交流电压

楼主:
10芯积分

2台开关电源通电后,用万用表表笔分别接一台开关电源的负极(同极端),会有18V左右的交流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2台开关电源通电后,用万用表表笔分别接一台开关电源的负极(同极端),会有18V左右的交流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的?】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台开关电源通电后,用万用表表笔分别接一台开关电源的负极(同极端),会有18V左右的交流电压,这种情况 ...

好的,刚刚我问了别人了,这种是由于电位差导致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刚刚我问了别人了,这种是由于电位差导致的,谢谢

【刚刚我问了别人了,这种是由于电位差导致的】

【电位差】就是【电压】,说“是由于电位差导致的”,等于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