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单片机小白,尝试点亮一个LED灯,编译时程序一直显示路径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c51.exe不在默认的目录中,无法运行。

网友:
你看看你的那个报错路径下是否有C51.exe文件

网友:
编译器找不到文件,文件的安装路径和实际不一致,

是不是在不同的路径文件夹装了好几次编译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因为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多了一个空格的原因,像IAR就不允许路径中有中文,否则就会很卡

网友:
在编译时,使用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来指定编译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