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5361】IIC读取无刷直流电机磁编码器位置

楼主:
I2C模块介绍

I2C 的主要特性:

● 支持标准模式(100Kb/s),快速模式(400Kb/s) 和快速模式+(1Mb/s)

● 可配置主从模式

● 支持7 位和10 位地址模式

● 支持广播呼叫地址(general call address)

● 自动时钟延展(clock stretching)

● 可配置的时钟/数据时序

●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DMA)

● 4 字节FIFO

有关I2C协议特性,可参考:

IIC原理超详细讲解---值得一看-CSDN博客

AS5600介绍

使用的无刷直流电机,电机出轴上安装了一个径向充磁磁铁,AS5600是一种易于编程的磁性旋转位置传感器,具有高分辨率12位模拟或PWM输出。该非接触系统测量轴上径向磁化磁体的绝对角度。AS5600专为无触点电位器应用而设计,其坚固的设计消除了任何均匀外部杂散磁场的影响。行业标准I²C接口支持非易失性参数的简单用户编程,无需专门的程序员。默认情况下,输出表示0到360度的范围。也可以通过编程零角度(开始位置)和最大角度(停止位置)来定义输出的较小范围。AS5600还配备了智能低功耗模式功能,可自动降低功耗。输入引脚(DIR)选择输出相对于旋转方向的极性。如果DIR接地,输出值随顺时针旋转而增加。如果DIR连接到VDD,则输出值随逆时针旋转而增加。

AS5600是12位的霍尔磁编码器,它的地址是0x36,只需要读取0x0C、0x0D这两个寄存器就可以读出角度的原始数据,再将其乘以360,再除以4096,就可以获得角度值。

例程API介绍测试

参考例程

SDK\sdk_env_v1.3.0\hpm_sdk\samples\drivers\i2c\polling\master\src

使用的是I2C的轮询收发模式,作为主机。例程中还有其他的模式,如中断和DMA收发。

初始化

实验使用的是I2C0,初始化IO引脚,分别是PB02(SCL)、PB03(SDA)。同时设置I2C为标准模式(100Kb/s),采用7位地址。设置IIC频率,完成IIC初始化。

I2C的收发函数

读、写函数

hpm_stat_t i2c_master_read(I2C_Type *ptr, const uint16_t device_address,uint8_t *buf, const uint32_t size)

hpm_stat_t i2c_master_write(I2C_Type *ptr, const uint16_t device_address,uint8_t *buf, const uint32_t size)

形参分别是I2C标号、从机地址、数据指针、数据数量

向指定位置读写数据函数

hpm_stat_t i2c_master_address_read(I2C_Type *ptr, const uint16_t device_address, uint8_t *addr, uint32_t addr_size_in_byte, uint8_t *buf, const uint32_t size_in_byte)

hpm_stat_t i2c_master_address_write(I2C_Type *ptr, const uint16_t device_address, uint8_t *addr, uint32_t addr_size_in_byte, uint8_t *buf, const uint32_t size_in_byte)

形参分别是I2C标号、从机地址、目标写入寄存器,数据指针、数据数量

AS5600

可以参考以下驱动库:

在/interface目录下添加的IIC总线驱动函数的内容:

uint8_t as5600_interface_iic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
    //i2c_memory_read(&hi2cx, I2C_MEM_ADDR_WIDIH_8,addr,reg,buf,len,0xFFF);
    i2c_master_address_read(HPM_I2C0,addr,®,1,buf, len);
    return 0;
}

uint8_t as5600_interface_iic_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
    i2c_master_address_write(HPM_I2C0,addr,®,1,buf, len);
    return 0;
}

在main函数初始化阶段,添加头文件,增加初始化函数:

#include "driver_as5600_basic.h"

as5600_basic_init();

在while中添加读取函数,并用打印出来:

    while (1)
    {
        as5600_basic_read(&angle_1);
        printf("%f\n", angle_1);
        board_delay_ms(10);
    }

测试视频如下:

WeChat_20240119223129

网友:
大佬,请问这个电机在哪买的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