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son Orin Nano使用OpenCV获取视频帧率和帧数的方法

楼主:
首先确认下视频的播放时间

使用cv库来获取帧率和帧数,测试代码如下

import cv2
cap = cv2.VideoCapture("xxx.mp4")
if not cap.isOpened():
    print("Cannot open camera")
    exit()

# get default video FPS
fps = cap.get(cv2.CAP_PROP_FPS)

# get total number of video frames
num_frames = cap.get(cv2.CAP_PROP_FRAME_COUNT)

print("fps is %d , sum of frames is %d " % (fps, num_frames))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python3运行结果,30fps,总帧数807

计算验证,fps含义,多少帧frame每秒,视频的时间就等于总帧数/fps,807/30=26.9s,符合我们最开始看到的视频时间

视频讲解

网友A:
用cv库来获取帧率和帧数的这段代码最好注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v库来获取帧率和帧数的这段代码最好注释一下,,,

视频里面有讲,上面也有注释,英文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更多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更多后续!

好滴,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更多后续!

继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