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切换的过程中灯闪烁

楼主:
如上面的图所示: 电源正是一直有电的,然后过一个LED灯,灯的后面有一个开关1,这个开关1有4个触点,按下开关1一次,1,2触点导通,再按下开关1一次,触点3,4导通,

我想实现的是在按开关的过程中,灯不要发生闪烁,有什么好的改进办法吗,现在的切换的过程中由于有开关有中间状态,导致灯中途会有灭的情况,所以会闪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把1和3触点接在一起,2和4触点接在一起,没看到这个内部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实时

网友:
LED灯的右侧接一个非常大的电解电容正极就可以了。电解电容的负极接地。电容预计10000uF以上,电容越大效果越好。

网友:
【LED灯切换的过程中灯闪烁】

这是由于触点动作不能完全准确同步导致的。

网友A:
【我想实现的是在按开关的过程中,灯不要发生闪烁,有什么好的改进办法吗】

办法当然有,3楼tagetage所述就是一种。不过成本太高,用在控制一个发光管的电路中,实在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实现的是在按开关的过程中,灯不要发生闪烁,有什么好的改进办法吗】 办法当然有,3楼tagetage所 ...

3楼的方案显然不合理的,大电容会导致LED不能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的方案显然不合理的,大电容会导致LED不能关断。

【3楼的方案显然不合理的,大电容会导致LED不能关断】

3楼方案可以使LED关断,只要时间够长。但3楼方案,LED关断时是逐渐变暗而不是突然变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的方案显然不合理的,大电容会导致LED不能关断。

这里是直流电,只要电容不漏电就可以关断了。

网友:
是直接连接LED灯?

这种控制LED灯的方式,开和关不闪才怪呢

网友D:
LED灯属于恒流控制,多大功率的LED灯,需要一定的恒定电流,即所谓的LED驱动器,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灯属于恒流控制,多大功率的LED灯,需要一定的恒定电流,即所谓的LED驱动器,驱动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直流电,只要电容不漏电就可以关断了。

跟漏不漏电有啥关系,大电容会导致led 半年都灭不了。

网友:
如果要用这个开关的话,可以加电容,也可以电感,不过都会导致关断时不能瞬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用这个开关

网友:
要说电容的话,电容器的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电容会不会影响切换触点,减少灯的闪烁情况呢

网友:
不太明白这里放置这样一个开关的实际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开关的中间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
电源正是一直有电的,然后过一个LED灯,灯的后面有一个开关1,这个开关1有4个触点,按下开关1一次,1,2触点导通,再按下开关1一次,触点3,4导通,

你可以这样        要关的先不关,等要开的开了再关,反正就是两个继电器控制的开关吧。

开关1次 ==》1,2导通==》3,4关断

开关再按1次 ==》3,4导通==》1,2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