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是新手,用c#串口连接stevalmki109v3的时候发送sedtb指令时总是提示我inf adapter not supported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官方应用程序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官方应用程序能用吗?

unico软件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最好是贴一些图片上来,这样也能看到具体的保错内容,这样有人遇到也能一眼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官方应用程序能用吗?

而且我换成setdb178v1就能连上了,我不太懂这些,板子上写的108v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贴一些图片上来,这样也能看到具体的保错内容,这样有人遇到也能一眼看出来

在unico上是好的,用3.0那个源码我自己改一下就不行

网友:
检查驱动程序是不是没有装好,“inf adapter not supported”,或者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贴一些图片上来,这样也能看到具体的保错内容,这样有人遇到也能一眼看出来

没改之前好用吗?

网友:
试试检查串口连接适配器是否正常工作,代码是否正确配置了串口连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