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感应灯故障问题

楼主:
问题背景就不说了,直接说问题

有个楼道的感应灯,人走到灯下方的时候,它就亮一下然后迅速熄灭了

挺尴尬的,毕竟要摸黑走到上一层楼道灯的时候才能有照明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感应灯出现这个问题呢?

欢迎来讨论

网友:
能亮说明主路通,就亮一下应该是维持导通的电容坏了,不过现在的声控灯样式太多了,具体的需要看实际线路

网友:
应该是电容脱焊或失效了,RC时间变小了。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条件太少,不好说。

网友:
新装的就是接法有问题

不是新装的,正在使用的感应亮一下就灭那是质量问题,比如楼上所说的电容

网友:
大概率是导通电容问题,还经常会遇到闪烁的情况,一点亮就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