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6 BLE原型开发板】+RTC电子时钟功能实现

楼主:
PSoC 6 BLE原型开发板所采用的PSoC 63 BLE模块 (CYBLE-416045-02)在芯片内部配有RTC计时器,通过它的使用可轻松地实现电子时钟的功能。

为了将RTC的计时值显示出来,是沿用前面介绍过的串行数码管模块。

要在原有的程序上添加RTC计时功能,需按图1所示来增加一个RTC计时器。

图1 添加RTC计时器

在添加RTC计时器之后,为了调用相应的RTC函数,需在程序中添加“#include "RTC_1.h"”。

在完成以上2个条件后,其实现电子时钟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cy_stc_rtc_config_t dateTime1;
    Init_MAX7219();
    Write_Max7219(1,0);
    Write_Max7219(2,0);
    Write_Max7219(3,0xa);
    Write_Max7219(4,0);
    Write_Max7219(5,0);
    Write_Max7219(6,0xa);
    Write_Max7219(7,0);
    Write_Max7219(8,0);
    Cy_RTC_Init(&RTC_1_config);
    while(1)
    {
        RTC_1_GetDateAndTime(&dateTime1);
        Write_Max7219(1,dateTime1.sec%10);
        Write_Max7219(2,dateTime1.sec/10);
        Write_Max7219(4,dateTime1.min%10);
        Write_Max7219(5,dateTime1.min/10);
        Write_Max7219(7,dateTime1.hour%10);
        Write_Max7219(8,dateTime1.hour/10);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运行效果

演示视频:

电子时钟

网友A:
RTC计时功能是一个全功能计时器还是一个32位的秒表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计时功能是一个全功能计时器还是一个32位的秒表计数器?

纯RTC,非那种准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