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寒冷 、保暖神器罢工了、拆开求助一下坛友、

楼主:
整个拆卸及其便捷、、、暴力撬开皆可。。

撬开发现1和2 没找到资料

就发现一个NTC和可控硅

重点:

上电不加热、天越来愈冷,神器罢工了、、、

1号是放置倾斜断电器件、2号没有丝印

坛友指导一下

网友:
VID_20240121_113102[1]

网友:
自我判断是不是光电滚滚珠开关坏了、、、

网友A:
测量一下NTC 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个rc交流降压电路后面是个可控硅。

可以测一下

1,RC交流降压电路的电压对不对

2,可控硅是否烧毁

3,调节电路是否良好

4,其他

网友B:
现在很多电路板上都有一些没有钢印的芯片,真不好修

网友C:
我是用固态继电器+温度传感器+MCU自己改了加热控制系统,用了三年还没有坏。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成本高了点,但好控制。

可控硅成本低点,但可控硅要留比较大的余量,还要散热好。否则容易烧毁,余量一般最好是(多两倍)3倍 比如 15A的可控硅顶多通电5安,那很安全。

还有可控硅和cpu连起来要能手摸还要隔离一下交流电,很多是用光耦或其他。否则就只能是封装起来不碰到人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NTC 是不是坏了。

测试一下18.8K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电路板上都有一些没有钢印的芯片,真不好修

这个是为了知识保护产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固态继电器+温度传感器+MCU自己改了加热控制系统,用了三年还没有坏。

你这简直就是DIY了 应该早点开始  国庆节后就开始众筹一波、、、性价比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成本高了点,但好控制。 可控硅成本低点,但可控硅要留比较大的余量,还要散热好。否则容易烧 ...

1块钱的成本  我是不是可以用个MOS管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成本高了点,但好控制。 可控硅成本低点,但可控硅要留比较大的余量,还要散热好。否则容易烧 ...

固态继电器,我好象闲鱼上买的,好象几块钱的成本,对也还买了两块钱的5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简直就是DIY了 应该早点开始  国庆节后就开始众筹一波、、、性价比挺高、、

好象是用esp8266做的,还可以手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我好象闲鱼上买的,好象几块钱的成本,对也还买了两块钱的5V电源。

自己做的APP,丑是丑了一点,非常方便。

网友A:
我感觉是NTC坏了或输出的加热丝断了。NTC你用手捂一下加热一下看看阻值变化不,输出端测量一下看看断没。其他的维修就是元件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NTC坏了或输出的加热丝断了。NTC你用手捂一下加热一下看看阻值变化不,输出端测量一下看看断没。 ...

应该是没有坏、有明显的阻值变化、加热丝也有280Ω、、、、应该是板子上、、那个电没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NTC坏了或输出的加热丝断了。NTC你用手捂一下加热一下看看阻值变化不,输出端测量一下看看断没。 ...

  这个电不受控  没有到达负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