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kvduo-sg2002之一 小板直接连接开机篇

楼主:
                    Milkvduo-sg2002 之一 小板直接连接开机篇

看图,很小巧! 本图有大板,但具体讨论还是讨论只有小板的情况
据说采用的a53芯片,内存256M ddr3
据说采用的a53芯片,内存256M ddr
准备工作:
  1. 烧写tf卡:下载下面的一个img文件烧录到tf卡里面,然后插到卡槽
  2. 插上小板上(这个情况是小板单独使用,如果接上底板就不能用RNDIS 需要以太网接口直接使用网络)usb接口到电脑里面,会有RNDIS,还要自己安装一下
Windows
  1. 通过Type-C线将Duo与电脑连接。
  2. "RNDIS" 设备出现在设备管理器中。
  3. 选择 "RNDIS "并右键单击以更新驱动程序。
  4. 选择 "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s"
  5. 选择 "Let me pick from a list of available drivers on my computer"
  6. 选择 "Network adapters"
  7. Manufacturer/Model: Microsoft/USB RNDIS Adapter
8, 忽略警告信息
9.驱动程序更新成功
10. 检查 "USB RNDIS Adapter"
  1. 3,电脑命令行ping 192.168.42.1能ping的话就可以用ssh命令期待linux了 输入密码 milkv (密码将不显示在屏幕上)
不过过程中会提示回答,可以输入yes 密码是milkv

当然,也可以直接连接到串行控制台

串口0启动linux,串口0就是:
Milk-V Dou <---> USB to TTL
TX (pin 16) <---> White wire
RX (pin 17) <---> Green wire
GND (pin 18) <---> Black wire

连接好后就可以用putty等串口控制台看到启动信息核linux进行控制了。波特率为115200,n,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