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AD9517-4原理图和布局

楼主:
AD9517-4主芯片

  电源都是5V转3.3V,每一路电源用一个LDO。

连接器太多,单独放在一张图里。

配置芯片使用QFN封装的CY7C68013。

  器件布局后的效果

网友A:
你不是使用usb 3的芯片?现在的传统高速usb。这个很经典的好多年的芯片。ldo质量太一般了!还用那么多?这马鞍子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使用usb 3的芯片?现在的传统高速usb。这个很经典的好多年的芯片。ldo质量太一般了!还用那么多 ...

USB3是给FPGA用的 这个是官方板子上的型号 刷官方固件后可以用它的配置软件 我把封装换成QFN能省点地方

LDO方面确实不理想 应该用低噪声的 它这个电流还挺大 等找到适合的再改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中午1点多都在干活啊!

网友:
用这么多AMS1117是怕干扰吗?电流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