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实现焊接BGA,难度高吗?

楼主:
对焊接BGA芯片我一直以为是需要用到钢网植球,返修台焊接,要专门的生产人员来做。最近听别人吹水说有人能用热风枪和加热台就做到焊接BGA,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特别是类似emmc这种0.4mm pin间距的小BGA芯片很轻,热风枪的风比较集中,很容易把芯片吹偏。 如果说一定要焊,莫非是拆掉喷嘴,然后用很低的风速来正对着芯片垂直吹下去,但是这个操作也很需要经验。

网友:
理论上多练几次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是试错成本高,不太想冒险。如果弄坏了芯片和板子,难免会被公司里那群老油条说闲话

网友A:
铁板烧和热风枪都搞过emmc,没啥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和热风枪都搞过emmc,没啥难度

有哪些要注意的技巧吗

网友C:
钢网,让公司购买回流焊机。

网友:
没人说闲话。工作上要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让公司购买回流焊机。

有返修台,我想让搞工艺的那帮人教我用返修台来焊接,但有几个老油条说能用热风枪就焊接上,并露出嘲讽不屑的笑容

网友:
过孔不要在焊盘上方。

网友:
放下面子。虚心请教。让熟悉的同事帮忙。热风枪估计有虚焊。

网友C:
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发挥好你的优势。

网友:
搞硬件要非常认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发挥好你的优势。

我看了一晚上的风枪焊接emmc视频,现在感觉其实难度不算高,和QFN差不多

网友D:
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就像新护士打针,没几百个倒霉蛋哪里会成为扎针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就像新护士打针,没几百个倒霉蛋哪里会成为扎针高手

有道理,不能怂,就是干

网友:
这玩意真是经验活,我见过我们单位的老焊工,在芯片上涂了一层锡,然后往桌子上一磕,往板子上一按,就TM焊上了!!测试完全没问题,我都惊了

网友E:
我认为这种芯片植锡是最重要的,毕竟底部空间不好排锡

网友F:
可以找一些尿板,反复练手试试,只练焊接,好不好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要注意的技巧吗

没有,搞多几次就会了,B站很多焊接BGA的视频,换显存什么那些,差不多

网友:
这个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一些尿板,反复练手试试,只练焊接,好不好不管

焊了2次,第二次成功了,不知道是不是侥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种芯片植锡是最重要的,毕竟底部空间不好排锡

新的emmc是出厂植好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就像新护士打针,没几百个倒霉蛋哪里会成为扎针高手

焊了2次,第一次歪了,然后拿下来,换第二片新的emmc上去,感觉有点歪,但是用万用表测了没有短路,然后上电烧写系统成功了,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焊接成功了

网友:
个人这么玩没问题,正规的都要做透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