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这样子sim卡能用吗?

楼主:
有没有研究过运营商sim卡的友友们啊,小弟看了个图,好奇真的能用吗?

网友:
题主说,这就是华强北
我不知道这样真的能用吗

网友:
这个是高手,这个是高手!

网友:
用是能用,不过没意义啊,这么搞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用的吧,这SIM卡就像个芯片一样。

网友:
能用,不过这样连接可能抗干扰效果极差,动不动就断也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sim卡读取需要5根线的,这里少了一根。

网友:
能用,不过这样连接可能抗干扰效果极差,动不动就断也是不能接受的

啊?不是要手机验证啥的吗?

网友:
sim卡读取需要5根线的,这里少了一根。

图好像和那个卡不是很一样 难不成某些pdd买的号称终身免流啥的无限宝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卡?三俩月没流量就停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好像和那个卡不是很一样 难不成某些pdd买的号称终身免流啥的无限宝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卡?三俩月没流量就 ...

上面那个图旋转180度不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好像和那个卡不是很一样 难不成某些pdd买的号称终身免流啥的无限宝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卡?三俩月没流量就 ...

上面那个图旋转180度不就一样了。

我知道旋转了缺角一样 我是说 金手指layout不一样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图旋转180度不就一样了。  我知道旋转了缺角一样 我是说 金手指layout不一样捏

触点多余的部分不一样, 规定的位置有触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