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lcpad计算电路(1)跟随器

楼主:
使用Calcpad计算电路(1)

Calcpad可以说是mathcad的平替,但是软件体积相当之小,只有22M,如果没有使用过MathCad就不要用MathCad直接使用Calcpad做起来吧!值得一提的是Calcpad是开源免费的软件不需要自己花心思和谐.
calcpad的界面如下图1所示,语言只有英文,为了好用的工具学一点点英语吧.
图1:calcpad界面
既然是运算放大器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跟随器开始吧,刚好复习下LTspice,我们构建一个基本的跟随器,如下图2所示,但有点不一样的是他带了一个负载,所以我们猜猜到底是多少电压输出?
图2:基本跟随器电路
如果没有R1的话,输出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但是由于有R1的存在,最大的输出电压只能是OP07最大的输出电流*负载电阻值.
那我们就在Calcpad上写一个简单的算式.如代码1所示,呈现结果如图3所示.
代码1:
'
'↑直接截图拷贝粘贴
'输出电流
OP07_CURRENT = 10*10^-3A
'输出带载
R_LOAD = 10Ω
'V3输入电压
V3_IN = 2V
'最终输出电压
‘如果 电流*电阻的电压大于等于V3的输入就执行IF里的内容
#if (OP07_CURRENT*R_LOAD) ≥ V3_IN
VOUT = V3_IN
‘否则执行else里的内容
#else
VOUT = OP07_CURRENT*R_LOAD
#end if
图3:输出结果
简单的使用技巧是, ‘代表注释一段话’ 如果有换行符可以不用写后面那个’使用下划线_就可以在后面直接下标.其余操作逻辑基本和普通算式是相同的.我们在实际仿真看看.仿真结果如下图4所示.
图4:仿真结果
从仿真结果来看最大输出电流是38.84mA我们直接修改算式里面的电流参数即可.并且把电阻换成50ohm,我们看看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的差别如何.
计算结果如下(calcpad直接导出到word的结果):
输出电流
输出带载
V3输入电压
最终输出电压
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等于1.9124V,计算精度还没找到哪里可以调第一天用,学会了告诉宝子们,仿真代码如代码2所示.
图5:仿真结果
仿真代码2:
XU1 N002 N001 VCC VEE N001 LT1001
V1 VCC 0 12
V2 0 VEE 12
V3 N002 0 2
R1 N001 0 50
.tran 8m
.lib LTC.lib
.backanno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