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Tang Primer 25K测评】关于最近使用高云平台的一些问题

楼主:
  1. 直接使用高云软件界面进行编辑的时候,字体经常会出现错位的现象,尤其是在复制注释内容的时候,错位问题极为严重,而且就是撤销编辑操作也是如此,根本分不出字体的位置在哪里;而且如果你使用的文件是复制源于其他路径的文件,打开的时候,中文都会变成乱码,就算用vscode二次猜测编码并打开保持,但是用高云界面的时候依旧是乱码状态。目前我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使用其他的编辑器,比如VScode,选择工具栏的tool,再选择option,再点击External Editor,添加Vscode,从此打开文件就会自动打开vscode

  2. 想用板上的USB口做显示,但是不用IP的话,貌似都不好使,官方并没有单独给一个USB口的例程,目前还是不知道咋整。
  3. Tang25K板载的高云芯片似乎不支持 rPLL这个IP?但是为什么nestang-25k这个例程却能使用rPLL这个IP?我在其他工程项目里使用却又会报错,我不是很理解。
  4. 还有一个,我在编译nestang-25k这个例程序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报错,目前还没解决。该报错出现在print.v文件,这个文件看描述是用于USART发送和接收的文件,在官方例程中是没有添加进文件列表里的,但又被顶层模块以include的形式进行了引用,如果将print.v文件加入文件列表里进行编译综合,就会报错,报错如下:

    ERROR (EX3863) : Syntax error near 'assign'("F:\GOW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nestang-25k\src\print.v":25)

    ERROR (EX2656) : SystemVerilog keyword 'assign' used in incorrect context("F:\GOW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nestang-25k\src\print.v":25)

  5. 最后一个就是,高云的时钟IP设置相位偏移有点麻烦,直接打开PLL的IP设置是有动态时钟的选项的,但是设置成180°/90°相位偏移却又多了好几根控制线,好奇有没有其他路径,或者通过代码直接设置。

网友A:
报错出现在print.v文件,这个怎么整

用其他的编辑器像VScode就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出现在print.v文件,这个怎么整 用其他的编辑器像VScode就没出现问题?

官方例程的处理是不把它添加进高云软件界面左边的文件列表里,print.v只在顶层模块nestang-25k以`include "print.v"的形式出现,这样编译就不会报错,加入把它加入列表里就会报错。我感觉可能是这个文件作为了头文件出现,但又包含了assign /always语句,却又不包含一个完整的模块名,导致了会报错?

网友:
官方有USB例程 usb2.0softphy那个

网友B:
rpll是硬件支持 肯定都有 多少的问题 25K最多支持6个P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pll是硬件支持 肯定都有 多少的问题 25K最多支持6个PLL

我意思是根本没办法例化rPL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根本没办法例化rPLL

提示什么错误?新建一个新工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什么错误?新建一个新工程试试。

我打开IP管理器搜索PLL是这样的情况,rPLL那个选项是灰色的,不报错,但没办法通过这里进行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打开IP管理器搜索PLL是这样的情况,rPLL那个选项是灰色的,不报错,但没办法通过这里进行生成   ...

看了一下,GW5A确实没有rPLL,对应的是PLL_ADV(Arora V 时钟资源(Clock)),功能看起来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