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会是USB虚拟串口嘛

楼主:
就是有一个按键电路设备来控制光源设备,然后他的按键电路设备是有一个USB接口的,他连接STM32F103C6T6A的串口PA2 PA3上,然后 光源设备有一个ch340c和一个方形usb接口,光源设备可以跟电脑通信,然后按键电路接到电脑上,还会显示无法识别usb,但是他们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通过usb接口连接,是可以通信,可以通过按键来点亮光源,请问他这个按键电路通信是通过usb虚拟串口来写的程序嘛?在我的理解下,usb虚拟串口是接在PA11 PA12上,然后能跟电脑通讯的啊,但是他这个不行,所以他这个会是虚拟串口嘛

网友A:
USB 是分主从的

只能主和从连接,不能主主,或者从从连接

光源usb 可以接电脑,电脑usb 是主,那么光源 usb 就是从,而且ch340c只能做从,而且方口usb(type-b)也是从机专用接口

既然光源usb是从,那么按键电路设备一定是usb主机,也一定是没法接 pc 的,因为主接主不能通讯

STM32F103C6T6A 的PA11 PA12是usb 的从机控制器引脚,所以也不能接光源,因为从接从也不能通讯

所以,STM32F103C6T6A 没有主机 usb 控制器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普通 gpio 模拟 usb 主机控制器,既然是模拟,那么随便哪两个 io 口都可以,而你参考的板子,选择了PA2 PA3来模拟 usb 主机,而不是使用 PA2 PA3 本身的 uart 串口功能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 是分主从的 只能主和从连接,不能主主,或者从从连接   光源usb 可以接电脑,电脑usb 是 ...

请问使用普通的GPIO来模拟USB主机控制器的话 程序上应该是怎么设置,请问有没有例程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使用普通的GPIO来模拟USB主机控制器的话 程序上应该是怎么设置,请问有没有例程可以学习一下 &nbs ...

譬如 https://github.com/obdev/v-usb 是用 gpio 模拟 usb 从机的项目

又譬如 https://github.com/sekigon-gonnoc/Pico-PIO-USB 是主从都支持,支持 full speed 但是依赖 pio 功能

你可以改成不依赖 pio,仅支持 low speed 主机即可

不过,你要对 usb 协议足够熟悉才行,以你目前对 usb 的理解,至少要先学个几年时间

另外,成本不是太敏感的话,建议改用带 usb 主机控制器的 mcu,即便不需要您用 gpio 手动模拟 usb,也够你喝一壶的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内置 ddr 的可以跑 linux 的 cpu 芯片,譬如君正的 x1600e 芯片,这样软件开发最简单,类似直接用 pc 控制光源设备,前提是你比较熟悉 linux,最好是平时用的是 linux 做主力系统(或者直接用树莓派之类的 linux 成品板或核心板)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譬如 https://github.com/obdev/v-usb 是用 gpio 模拟 usb 从机的项目 又譬如 https://github. ...

我平时都是使用STM32F103C8T6,对LINUX做主力系统根本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都是使用STM32F103C8T6,对LINUX做主力系统根本不了解

使用 STM32F103C8T6 和 使用 linux 做主力系统是两个层面的事

我平时也用很多 stm32,只是开发 stm32 都是在 linux 环境,而不是 windows 环境,平时电脑用 linux 为主就叫做 “linux 做主力系统”

你平时用 windows,那么当工作上要用 linux,那么自然有很多 linux 经验你可能是缺失的

补充一下,刚才是技术角度分析,此外,建议优先考虑更换光源设备,譬如换成 rs485 接口。rs485 接口比 usb 简单,且越来越强大了,譬如:

开源小芯片可以把 RS485 当作全双工使用,支持 50Mbps: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7965-1-1.html

不换光源设备的话,也可以把它的 usb 转 串口芯片 ch340c 拆掉,直接把它的串口接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 uart 串口控制光源设备了。

近距离直接用 ttl 电平串口也行,加点 tvs 和串电阻保护一下,想抗干扰好一点可以加 rs485、rs422 或 rs232 等接口芯片转一下电平。

如果光源串口需要全双工通讯,且又想用 rs485,那么可以用上述开源芯片,在光源设备端加一个小 mcu 中转一下。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

网友: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