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短路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
这个电路的短路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个电路的短路电流怎么计算?】

近似地,28V/1欧=28A。

网友:
至于输出端子短路时接在两个输出端子之间的50uF/35V电解电容的放电电流,无法计算,只能看短路时导线以及该电解电容的电阻和电感了。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短路时的电源内阻。然后用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短路时的电源内阻。然后用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阻。

请问短路电阻是那个4.7K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短路电阻是那个4.7K电阻吗

4楼原话是【用万用表量一下短路时的电源内阻。然后用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阻】。

我只告诉你:短路时的电源内阻,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你所指的短路电流是内电路or外电路 且这与你源电路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短路电阻是那个4.7K电阻吗

电源的内阻等于 两个二极管并联的等效导通电阻+1Ω电阻+L1直流铜阻(近似)+1/2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内阻等于 两个二极管并联的等效导通电阻+1Ω电阻+L1直流铜阻(近似)+1/2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 ...

两个二极管交替工作,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二极管导通;变压器两个次级也是交替 工作,任一时刻只有一个次级中有电流。根据什么内阻等于 两个二极管并联的等效导通电阻,根据什么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只计算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内阻等于 两个二极管并联的等效导通电阻+1Ω电阻+L1直流铜阻(近似)+1/2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 ...

变压器初级的直流铜阻反射到次级的等效电阻,为什么不参与电源内阻的计算?两个PNP三极管内阻为什么不参与电源内阻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二极管交替工作,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二极管导通;变压器两个次级也是交替 工作,任一时刻只有一个次级 ...

你说的对。还要考虑电容的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