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M32L003 串口波特率问题解决

楼主:
1、芯片问题

      CLM32L003 串口波特率115200 设置无效

2、手册描述

                     DBAUD  寄存器需要设置为双波特率

3、代码修改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UART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BaudRate;                  /*!< This member configures the UART communication baud rate.
                                           The baud rate is compu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 IntegerDivider = ((PCLKx) / (16 * (huart->Init.BaudRate)))
                                           - FractionalDivider = ((IntegerDivider - ((uint32_t) IntegerDivider)) * 16) + 0.5 */

	uint32_t BaudDouble;                /*!< Specifies whether baudrate is dou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UART_BaudDouble */

	uint32_t HalfDuplexMode;						/*!< Specifies whether halfduplex mode is en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UART_HalfDuplex */

  uint32_t WordLength;                /*!<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data bits transmitted or received in a fram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UART_Word_Length */

  uint32_t Parity;                    /*!< Specifies the parity mod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UART_Parity
                                           @note When parity is enabled, the computed parity is set
                                                 at the MSB position of the transmitted data (9th bit only when
                                                 the word length is set to 9 data bits;*/

  uint32_t Mode;                      /*!< Specifies whether the Receive or Transmit mode is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UART_Mode */

}UART_InitTypeDef;

BaudDouble   :指定波特率是否加倍

#define UART_BAUDDOUBLE_ENABLE              ((uint32_t)UART_SCON_DBAUD)
#define UART_BAUDDOUBLE_DISABLE             (0x00000000U)

可以使用这两个宏函数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HIRC 24MHz*/
  SystemClock_Config();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x_CLK_ENABLE();

	sUartxHandle.Instance = UARTx;
	sUartxHandle.Init.BaudRate = BAUDRATE;
	sUartxHandle.Init.BaudDouble = UART_BAUDDOUBLE_ENABLE;
	sUartx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sUartx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sUartx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AL_UART_Init(&sUartxHandle);

	HAL_UART_Transmit_IT(&sUartxHandle, ucSendData, sizeof(ucSendData));
	HAL_UART_Receive_IT(&sUartxHandle, ucReceiveData, sizeof(ucReceiveData));
	HAL_NVIC_EnableIRQ(UARTx_IRQn);

  while (1)
	{
		/* UART receive LENGTH datas then transmit the received datas */
		if(ucRxCompleteFlag == 1)
		{
			ucRxCompleteFlag = 0;
			HAL_UART_Transmit_IT(&sUartxHandle, ucReceiveData, sizeof(ucReceiveData));
			HAL_UART_Receive_IT(&sUartxHandle, ucReceiveData, sizeof(ucReceiveData));
		}
	}
}

网友A:
是串口初始化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串口初始化问题吗?

115200的波特率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