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 Pico rv1106开发板烧录镜像教程

楼主:
准备:

1. USB转typeC线

具体的镜像可以下载如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Luckfox-Pico-prepare中网盘的镜像文件,也可以自行使用sdk编译,收到的开发板型号是rv1106 pro max,自带spi nano flash,所以使用官方这个链接的烧录方式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Luckfox-Pico-Flash-burn-image烧录buildroot的镜像,首先安装RKDev的官方驱动,然后按住boot键,插上USB转TypeC线,如下图会在USB设备中出现Maskrom设备,如果不出现检查驱动或者USB线

但是spi nano flash只能烧录buildroot的系统,ubuntu太大了,需要用sd卡方式,单独找一张SD卡,然后用读卡器插在电脑上,使用官方的SCITool工具,选择SD卡工具,如下,选择ubuntu镜像文件夹中的img,注意不要选择update.img,然后创建SD,成功时,右侧会提示

烧录完成后,将SD插到开发板上,

然后我们需要修改电脑的网络适配器

烧录正常且板子启动后,会出现Remote NDIS网络设备,修改ip段

然后使用ping工具测一下

网络是通的话,可以使用mobaxterm进行远程连接,ubuntu的用户pico,密码luckfox

使用uname -a 可以看到当前内核版本5.10.110

内存大小181兆,swap应该是ubuntu镜像里面分配的,1个G

还带有一个phy的网口,也可以识别到,目前使用的usb虚拟的网口,后面可以使用eth0配置网络

 /oem/usr/bin目录下有官方放的一些测试实例程序,可以直接运行测试

视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