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3 Linux 开发板测评】02 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上篇已经介绍了Luckfox RV1103 Mini B的特性,这篇先来介绍如何搭建开发环境。

一、准备条件

1、硬件

  • Luckfox RV1103 Mini B开发板
  • USB Type-A to Type-C 数据线
  • 串口转 USB 模块
  • 一台装有ubuntu的电脑(虚拟机装或者物理机);本人使用的是WIN11电脑,装有ubuntu22.04虚拟机

2、软件

  • SocToolKit下载软件

3、参考资料

二、搭建开发环境

启动虚拟机,打开WIN命令串口

使用SSH连接虚拟机

1、安装ubuntu依赖环境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y git ssh make gcc gcc-multilib g++-multilib module-assistant expect g++ gawk texinfo libssl-dev bison flex fakeroot cmake unzip gperf autoconf device-tree-compiler libncurses5-dev pkg-config bc python-is-python3 passwd openssl openssh-server openssh-client vim file cpio rsync

安装成功

2、下载最新的SDK

git clone https://gitee.com/LuckfoxTECH/luckfox-pico.git

下载成功

3、编译SDK

在luckfox-pico根目录,输入

./build.sh

就会弹出如下页面,选择6,即可进行编译。

大概编译3个小时就编译成功了,如图

4、安装USB驱动

下载DriverAssitant_v5.12软件后,在目录下双击.exe文件;

选择驱动安装

安装成功

5、烧录镜像

打开瑞芯微工具套件

选择RV1103芯片

1)使用USB type-c连接开发板,同时按住BOOT按键,插入电脑的USB端口,这是会在烧录软件界面出现MaskRom设备

2)点击搜索路径,选中之前编译生成的镜像包路径

3)勾选所有文件;

4)点击下载

如图

下载成功

6、使用串口连接开发板的UART2的TX和RX引脚,打开MobaXterm 远程登录软件。选择serial,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使用USERNAME:root;

password:luckfox登录系统;

7、使用ssh登录

USB 虚拟网卡具有静态 IP 地址为172.32.0.93;在使用之前,需要设置RNDIS虚拟网口。对于 LuckFox Pico Plus/Pro/Max 开发板,使用网口则无需进行配置。

1)打开设置,在如下界面找到Remote NDIS based nternet Sharing Device,然后编辑属性

2)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TCP/IPv4),设置IP地址为:172.32.0.100

3)在windows中打开命令窗口

输入如下指令:

ssh root@172.32.0.93

4)登录成功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楼主开测了! 我昨天收到还没动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测了! 我昨天收到还没动手啊。

一起交流交流,期待大佬的测评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感觉操作有点门槛,有点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操作有点门槛,有点深

其实入门还算简单直接的,直接拉取代码,编译就可以了。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