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测评】一、开箱及测试

楼主:
终于收到幸狐Luckfox Max板子——快递公司出错,搞得板子先去秦皇岛绕了一圈。

1、开箱查看

板子包装盒非常小巧精美,内含两个防静电包装:开发板和RTC电池,开发板插在泡沫板上以保护排针——属于官网上介绍的M型,即加焊排针。

图1-1 Luckfox Pro Max外包装

图1-2 Luckfox Pro Max及RTC电池配件

图1-3 Luckfox Pro Max开发板正反面

2、上电测试

收到板子后,本人发现背面附带NAND Flash,猜想应该带有出厂镜像。于是上电测试,利用Type-C数据线连接即可完成板子上电和主机调试。

看官网Wiki上手教程,提供了USB驱动,不过本人没有安装,连上板子后就能够识别到ADB接口和RNDIS网卡(不清楚是Win10系统自动,还是以前装过驱动)。

通过查资料了解到RNDIS即“TCP/IP over USB”,个人分析即PC机与开发板通过USB建立模拟的网络连接,这样PC端要和开发板属于相同网段才能进行通信,也就是设置PC端对应网卡(即RNDIS网卡)的IP地址,文档说明开发板的Buildroot系统镜像静态IP为172.32.0.93,而Ubuntu系统镜像静态IP为172.32.0.70,所以设置PC机上的RNDIS网卡(即下图中识别出的以太网3)IP地址为172.32.0.100。

图1-4 Luckfox Pro Max连接后识别的ADB接口和网络适配器

图1-5 依据文档设置RNDIS网卡

然后,就是控制台进行ADB调试了。这里PC机在调试时插着手机的,结果直接adb shell,就报错了——因为不知道要连接的具体设备。

连接多个ADB设备,可以先用命令:adb devices,查看所有连接设备的串号,然后通过“adb -s [串号] shell”登录指定设备控制台。登录开发板控制台后通过ls命令发现板子果然自带系统,看官方资料应该是Buildroot。

在设备控制台中,执行命令exit就可以退出到PC控制台。

然后,本人尝试相互ping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依照文档进行SSH登录,提示“Connection refused”,后续通过MobaXterm进行SSH登录也没有成功,准备稍后再寻求解决方案。

最后,尝试串口登录控制台,也轻松实现——因为板子比较紧凑,其它排针都没有丝印,唯独调试串口的GND、RxD、TxD留有丝印,方便连接。

图1-6 ADB登录开发板控制台

图1-7 PC机ping开发板(172.30.0.93)

图1-8 开发板控制台ping PC机(172.30.0.100)

图1-9 ssh登录开发板失败

图1-10 串口登录开发板控制台查看网络设置

网友:
你的板子是RV1106

网友:
确实哈,疏忽了,我修改一下题目

网友A:
请问博主你这个RV1106后面那个设置完IP后可以与板子ping通吗,我刚开始也ping通了,但是重新连接了一下就再也ping不通了,且板子上面查询IP也没有了我看你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博主你这个RV1106后面那个设置完IP后可以与板子ping通吗,我刚开始也ping通了,但是重新连接了一下就再 ...

我没有遇到ping不通的情况,一直都可以,你可以试试重新下载系统,我现在的体会是板子出厂带的镜像功能不全。你可以自己构建,或者直接使用官方提供的镜像,我测试过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遇到ping不通的情况,一直都可以,你可以试试重新下载系统,我现在的体会是板子出厂带的镜像功能不 ...

我改了下启动文件把那里面的网络静态配置重新配了一遍他就有静态IP了,就能通信了,谢谢博主,另外想问博主有没有研究过使用yolov5加RV1106加人体识别这方面视频流传输啊,他给的这个opencvmobile库少了很多东西导致现在没法生成视频流推流到电脑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下启动文件把那里面的网络静态配置重新配了一遍他就有静态IP了,就能通信了,谢谢博主,另外想问博 ...

没搞过AI,因为这次测评也准备开始学习了,后面争取能出点成果。

网友C:
请问你的ssh可以连的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ssh可以连的上吗?

按照文档(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SSH-Telnet-Login)进行配网的话,可以利用SSH连接,我实践过。评测测试时只是觉得用ADB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