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开机画面有人替换过吗?

楼主:
目前有个产品用到的树莓派,屏幕(1920*1080)接入了树莓派的HDMI接口上,但是开机过程不堪入目,不断的闪屏,一下显示这个一下显示那个,照着网上的教程修改图片,效果不是很好。

目前有一个方案,是用了一个TSUMV56RUU-Z1显示驱动板,默认开机先显示一张图片,然后等树莓派程序运行起来,切换到树莓派窗口上。效果虽说也不是很好,但是勉强能用。

目前还有两个方案:
1、修改树莓派的启动程序(boot),不让它一下显示这个一下显示那个,只让他开机显示指定的图片。

2、更换树莓派的系统为Android系统,这样估计改改开机图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上面两个方案都没经验,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的经验,想请教请教!

网友:
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的,你搜索  “修改树莓派开机画面” 就会有

树莓派修改开机界面主要分为三步:1. 屏蔽彩虹屏;2. 屏蔽开机滚动代码;3. 设置开机界面。

网友A:
https://scribles.net/customizing-boot-up-screen-on-raspberry-pi/

https://www.cnblogs.com/Java-Script/p/11095826.html

网友:
树莓派还是可以修改的,有一些不能修改的用你现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cribles.net/customizing-boot-up-screen-on-raspberry-pi/ https://www.cnblogs.com/Java-Scr ...

试过这个方法了,图片基本不显示出来。而且开机过程,屏幕总是出现没信号,三次左右。

网友A: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61715756/raspberry-pi-4-with-custom-gui-interface-and-fast-boot-speed

Raspberry pi 4 - with custom GUI interface and fast boot speed

I'm trying to achieve this on a Raspberry Pi 4:

  • Less then 10 seconds boot time
  • Custom UI ( build with python/Gtk for example )

I already tried editing the /boot/config.txt with

网友:
方案大体就2个方向,一个是树莓派自定义启动画面和快速启动,另一个是等树莓派启动后再视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61715756/raspberry-pi-4-with-custom-gui-interface-and-fast-boot- ...

我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坐观大佬

网友:
有进展没???

网友B:
勉强让领导觉得还行,后续应该还是要改uboo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勉强让领导觉得还行,后续应该还是要改uboot。

树莓派开机默认分辨率会更改,所以要改的话得很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开机默认分辨率会更改,所以要改的话得很底层。

有时间去研究研究,想要产品好,就得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