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电刺激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EMS电刺激电路的几个问题

1.VP直接用锂电池、升压电感、MCU的PWM控制MOS通断,是否可以?(这种理疗级别的电压)

2.高压经过Q13经过人体经过Q16、Q17、R68到GND或者高压经过Q14经过人体经过Q15、Q17、R68到GND,这里用到了四个PNP管子,怎么不用NPN?

3.如果频率、幅度前提已经满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桥式变换电路,可以生成任意频率的正弦波?

4.流过人体的电流由恒流源U4A、Q17电路决定,也就是电流=Va/R68=Vi/R68=VI_PWM/R68,这里U5A是电压跟随器?这里怎么用的是PWM?比DAC的好处好在哪里?

5.电阻R63、R65、R67、R95、Q23的作用是什么?Vd是采集电极输出给人体的电压?Vb的作用是什么?

6.MCU输出DAC给U4A的同向输入端,电流=VDAC/R68,电流直接由VDAC控制,不要U4A右边那一堆的元件,岂不是更好?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05/202310641869.html

网友A:
你这里不是问问题啊,你这是直接求方案啊。

EMS电刺激电路的几个问题
1.VP直接用锂电池、升压电感、MCU的PWM控制MOS通断,是否可以?(这种理疗级别的电压)-----可以
2.高压经过Q13经过人体经过Q16、Q17、R68到GND或者高压经过Q14经过人体经过Q15、Q17、R68到GND,这里用到了四个PNP管子,怎么不用NPN?-----PNP是电压低驱动,NPN是电压高驱动,这里还是PNP管子比较合适。

3.如果频率、幅度前提已经满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桥式变换电路,可以生成任意频率的正弦波?-----因为输出是电容和电阻负载,电容是电极,电阻是电极本身电阻和人体电阻,配合输出电容滤波,可以输出近似正弦波。
4.流过人体的电流由恒流源U4A、Q17电路决定,也就是电流=Va/R68=Vi/R68=VI_PWM/R68,这里U5A是电压跟随器?这里怎么用的是PWM?比DAC的好处好在哪里?-----我知道是功耗低,电路简单。
5.电阻R63、R65、R67、R95、Q23的作用是什么?Vd是采集电极输出给人体的电压?Vb的作用是什么?-----不清楚。
6.MCU输出DAC给U4A的同向输入端,电流=VDAC/R68,电流直接由VDAC控制,不要U4A右边那一堆的元件,岂不是更好?-----用DAC比较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不是问问题啊,你这是直接求方案啊。 EMS电刺激电路的几个问题 1.VP直接用锂电池、升压电感、MCU ...

DAC会比PWM难做?不敢苟同

网友B:
设计时记得把电池和应用部分做隔离安规要打电介质强度1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记得把电池和应用部分做隔离安规要打电介质强度1KV

哪个标准?

网友C:
电池座短路对应用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短路对应用部分?

对啊,反正我是没想到还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反正我是没想到还能这样。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要做这个  内部电源短路  然后对应用部分

或者外部USB短路  对应用部分

不接地保护外壳  对应用部分 等等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用到了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