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下运放问题

楼主:
从大厂官网搜索运放、查找运放资料,基本都是电压型运放,电流型运放少,资料少。

那么问题来了,电流型运放有很多优势,怎么型号、资料就上不来呢?

1.有分析说大学课本讲的都是电压型运放,电流型没讲过,工作后就不敢用了。

2.电流型运放出生的比电压型晚。

3.不好用,因为资料少、器件少,死循环。

坛友们,你们平时用电流型运放吗?不用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大学用过,

电流型运放的每个放大倍数都有对应的阻值,不便于调试维修吧,

不像电压型运放基本比例满足就好(个人理解)。

网友B:
用过啊,很好用的。

确实有最佳反馈电阻的问题,不过不是很麻烦。

估计由于不熟悉导致不用。另外电流型运放主要用于高频高速电路,没有需求也就不会用它。

是不是还有价格因素?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啊,很好用的。 确实有最佳反馈电阻的问题,不过不是很麻烦。 估计由于不熟悉导致不用。另外电流 ...

我怀疑也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心虚,没把握。曾经用过一次,很不幸,上电后看到电源限流保护反复跳,紧跟着6路信号中的运放就冒烟了。就是反馈电阻计算直接按电压型弄的,给了个比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学用过, 电流型运放的每个放大倍数都有对应的阻值,不便于调试维修吧, 不像电压型运放基本比例满 ...

这个也是,不过感觉还是理论学的少,用起来担心,有些地方说计算与电压型很多相同,实际有点不是,只能固定反馈电阻,调节增益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不过感觉还是理论学的少,用起来担心,有些地方说计算与电压型很多相同,实际有点不是,只能固 ...

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例如不能接反馈电容,否则容易自激,严重情况下能因此而烧毁器件。

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专门讨论过电流型运放的稳定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28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例如不能接反馈电容,否则容易自激,严重情况下能因此而烧 ...

看了你的帖子,写的太好了,非常实用的指导文件。

网友:
电流型的如果电阻没匹配好,会影响它的静态工作点吗?如果会影响,那么问题就大了,温漂啊、负载阻值大小、负载容值大小那岂不是都会影响它?想想以前晶体管电路里要用大把的补偿电路来做电路反馈补偿,又难调试,又难稳定。

网友:
还没有用过电流型的

网友:
只有反相端是电流控制,同相端仍然近似于电压控制。

网友:
就如三极管共基拓扑的驱动,讯号源

如果是电压源,不能超过 0.7V,否则要串电阻或分压变压,

如果用电流源,电流不能超过 Ie(但太小也没好处),否则要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