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总结:一网打尽AUTOSAR MCAL模块

楼主:
一、简介

MCAL:微控制器抽象层;位于BSW层中的最下层;

MCAL细分,可将驱动分为:微控制器驱动、存储器驱动、通信驱动、IO驱动:

二、MCAL的配置(EB-Tresos)

1.PORT
我理解的PORT:MCAL层中的IO驱动组中的pin脚总体配置:

Port就是芯片上的每个pin脚,可以配置成DIO ADC PWM ICU等单引脚的功能,也能配置成CAN的TX或者RX、SPI的MOSI等等其他功能的单个pin脚功能;

总之,PORT就是芯片上的具体的某个引脚。

配置如下:

2.DIO

DIO一共分为五组,如下图所示:

EEWORLDIMGTK2

Dio没什么好配置的,只需要按照对应的ChannelId 更改下Name就好了。

3.ADC [芯片XX]只有一个ADC内含8个通道,最大支持12位精度(8,10,12);

EEWORLDIMGTK3

AdcPrescale: [公司]的[芯片XX]是填的199, BaseClock = 400MHz ,基于400MHz进行分频。

EEWORLDIMGTK4

EEWORLDIMGTK5
image-20240107211227399

4.CAN

4.1 CAN-General

EEWORLDIMGTK6

EEWORLDIMGTK7

EEWORLDIMGTK8

EEWORLDIMGTK9

4.2 CAN-CanHardwareObject

EEWORLDIMGTK10

EEWORLDIMGTK11

5.SPI

EEWORLDIMGTK12

EEWORLDIMGTK13

EEWORLDIMGTK14

6.MCU

EEWORLDIMGTK15

EEWORLDIMGTK16

EEWORLDIMGTK17

EEWORLDIMGTK18

EEWORLDIMGTK19

我们使用了哪些外设模块就需要在此处Enable它,否则会导致该模块工作不正常或者初始化异常。

EEWORLDIMGTK20

如果勾选了外设,则该外设只能由SECURE Doamin访问和使用,SAFETY Domain失去该模块的使用权限。

配置Mcu_InitRamSection的大小和写入值。(该截图里的值和[公司]的配置是一样的)。

7.Gpt
在[芯片XX] SOC 处理器中GPT模块配置的时钟是可以给其他模块使用的,例如在现有的项目开发中,Gpt有用作Os Timer, System timer ,和电源芯片定时喂狗中断等。

对于ICU模块来说只能使用GPT的配置作为时钟源。

[芯片XX]一共有8个Timer, 每个Timer有6个Channel,这6个Channel共享一个Timer时钟源和分频,换句话说,在APP中同一个Timer中最后生效的时钟源和分频是被最后一个初始化的Channel决定的。

6个Channel分别是:GPT_HW_TIMER_G0/GPT_HW_TIMER_G1/GPT_HW_LOCAL_A/GPT_HW_LOCAL_B/GPT_HW_LOCAL_C/GPT_HW_LOCAL_D, A/B/C/D共享一个中断号,G0/1共享一个中断号。支持使用同一个Timer的不能Channel,即使中断号共享[芯片XX]会自动识别到底是哪一个Chnnale触发的中断,进而去调用你所配置的Notification.

EEWORLDIMGTK21

EEWORLDIMGTK22

Gpt基础配置,选择是否Enable某些功能和函数。

EEWORLDIMGTK23

EEWORLDIMGTK24

GptClockReference: 选择GPT可以选择配置的时钟源,只能选择已经在MCU模块配置好的时钟。

8.ICU 对于ICU模块来说只能使用GPT的配置作为时钟源

EEWORLDIMGTK25

ICU基础配置,选择是否Enable某些功能和函数.

EEWORLDIMGTK26

9.PWM [芯片XX] 一共有8个PWM模块,每个pwm模块有四个子Channel,分别是A/B/C/D,四个子Channel共享同一个溢出值,所以子Channel的周期都一样的,占空比可以单独控制。更详细的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PWM基础配置,选择是否Enable某些功能和函数

PwmIndex:暂时用不到

PwmHwModule: PWM_MODULE1/PWM_MODULE2/…/PWM_MODULE8
PwmPeriodDefault:设置PWM默认周期,我们通常在这里配置为0,如果配置成其他值且默认占空比也有配置,则初始化之后会立即输出PWM波
PwmMcuClockReferencePoint:Pwm的时钟源选择,只能选择在Mcu模块中已存在的配置,目前只能选择400MHz
PwmModuleFrequency:不可修改
PwmHwModulePrescaler: Pwm的分频系数

     400MHz/(PwmHwModulePrescaler+1) = 期望频率

PwmSubChannelId: 子ChannelID 0/1/2/3

DutycycleDefault: 默认占空比,通常配置为0x0

Polarity: Pwm的极性,根据项目需求配置

IdleState: Pwm空闲状态,通常与Polarity相反。

三. 项目实践

1.说明:
项目实践中,MCAL需要配置两个新增功能,pwm和icu输入捕获。

功能描述:增加LSS8_EN(E12) / DI_AC_Wake(J4)PWM通道

(1)配置一个pin脚,让其输出pwm波形

(2)配置一个pin脚,让其捕获一个pwm波形

  1. 查看PinMap表格:

如图excel-PinMap表格描述了单片机中的两个引脚功能:

第一个:CPIO_C10引脚,配置成MIUX6的功能PWM3_CH2,Output模式的引脚,要输出信号,【功能描述】里的内容可以配置引脚名称时用。

第二个:GPIO_H3引脚,输入信号,使用的功能是MUX3,即TIM7_CH1,做输入捕获的功能。

3.配置第一个功能:PWM输出

(1)配置PORT

找到GPIO_C10 ,配置名称为DO_LSS8_Driver (截图示例为新建一个port)

根据【PinMap】文档中介绍的pin脚功能:配置。

(2)配置DIO

因为这个引脚十一输出的引脚 所以需要配置DIO (相当于GPIO 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image-20240107212653255

根据【PinMap】文档 ,查看MUX_0 = GPIO.IO58  ,配置IO58。

(3)配置PWM

引脚输出高电平的波形配置成PWM波形(有占空比 周期等参数的波形)

先配置模块,该芯片有8个PWM模块,每个模块有4个channel.

新增一个pwm模块(即第三个pwm模块) ,命名为PWMChannel_3 ,配置相关参数。

再配置子通道channel:

如上,完成【PinMap】文档中的PWM3CH2的配置。

(4)配置MCU

添加PWM3的使能

如上,完成对引脚GPIO_C10的配置。

4.配置第二个功能:ICU输入捕获

(1)配置PORT

如【PinMap】文档,找到GPIO_H3 ,配置如下:

(2)配置DIO

(3)配置GPT

需要用到时钟驱动(【PinMap文档中的MUX功能】) MUC3 = TIM7_CH1

【+】新增 ,配置如下:

(4)配置ICU

配置完成,生成代码即可。生成的代码是MCAL动态配置文件。

项目中,MCAL静态库和动态配置文件通常在不同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