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32X035 DIY】+语音模块的控制

楼主:
KT148A语音芯片是一种受MCU 控制的功能器件,并以单线通讯的方式工作,俗称一线串口,但可不是 UART 那样的通信呦。其通信协议是非标准化的,需按其标准来生成。

该芯片各引脚的作用如表1所示:

以该芯片制作的功能模块如图1所示,图2是其电路原理图。在使用时,需通过SPK接口来外接一个8欧姆的扬声器。

图1 功能模块

图2原理图

在进行语音播放前,需使用USB转TTL通讯模块来下载语音片段,然后即可通过TRIG键来进行播放测试。每按下一次,即播放一段,并自动指向下一段语音片段。

在下载语音片段时,需将USB转TTL通讯模块的TX引脚连接到语音模块的PB1,并按下DOWN下载键以进入语音下载模式。

语音片段下载的软件如图3所示,需注意的是语音片段的文件格式为*.f1a,普通格式的MP3文件需通过软件来完成转换。

图3 软件界面

有了前面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在CH32X035上编程进行单线通讯了。通过程序的控制,可任意指定播放的语音片段。整个电路的硬件构成见图4所示,测试是通过开发板上的按键来触发语音段的播放,在实际应用中,则是根据工作的进程来自动触发相应语音段的播放,以起到操作提示的效果。

图4 硬件构成

在PB8连接语音模块PB1的情况下,相应的软件设计如下。

将PB8配置成数据发送引脚及PB7配置按键检测引脚的函数为:

  • void BSP_TX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IO1_HIGH()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SET);

#define IO1_LOW()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RESET);

播放指定语音段的函数为:

  • void oneline_send_one_data(u8 dat)
  • {
  • u8 i = 0;
  • IO1_LOW();
  • HAL_DelayUs(5000);
  • for(i=0;i<8;i++)
  • {
  • if(dat& 0x01)
  • {
  •          IO1_HIGH();
  • HAL_DelayUs(500);
  •          IO1_LOW();
  • HAL_DelayUs(170);
  •      }
  • else
  • {
  •          IO1_HIGH();
  • HAL_DelayUs(170);
  •          IO1_LOW();
  • HAL_DelayUs(500);
  •      }
  • dat = dat>>1;
  • }
  •   IO1_HIGH();
  • }

语音播放的测试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u8 i=0;
  • int n=1,M=6;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Delay_Init();
  •      BSP_LED_Init();
  •      BSP_LED_On();
  • GPIO_Toggle_INIT();
  • BSP_TX_Init();
  • while(1)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1)
  •         {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 oneline_send_one_data(n);
  • if(n<M) n=n+1;
  • else
  •             n=1;
  •         }
  •         else
  •         {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         }
  •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证明程序正确且有效。

演示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语音播报

网友:
语音片段的文件格式为*.f1a需要提前转换才能进行语音模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