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Tang Primer 25K测评】高云DVI TX(VGA转HDMI)和ROM的IP使用注意点

楼主:
  1. 本次以一个HDMI-ROM显示图片的例程为例子,简单看一下在Tang-25K开发板上如何在高云FPGA开发平台运行DVI TX和ROM的IP,以及我碰到的一些问题。(例程借鉴了野火开发板例程以及我自己移植进去的一些代码)
  2. 首先是DVI TX这个IP例化碰到的问题,我是在编译的时候碰到的
    1. 报错如下所示:意思是说DVI TX例化输出的tmds_clk_p端口在引脚约束中的电平设置错误。
      ERROR  (CT1109) : "F:\GOWIN\Project\VGA_ROM\src\VGA_ROM.cst":11 | Illegal attribute type 'IO_TYPE = LVCMOS33D' specified on 'tmds_clk_p'

    2. 解决办法:把IO电平设置为ELVDS

  3. 第二个是ROM的IP的使用:
    1. 其实我本来还想使用芯片所集成的RAM16S这个IP的,但是资源不够,两个RAM的IP都不能储存超过18K的图片数据,报错如下

    2. RAM资源不够,那么就使用ROM这个IP,依旧是打开IP管理器,搜索pROM,例如图片所示填写方式,我存储的图片数据的地址线位宽(深度)为14bit,所以要填2的14次方,即16384;输出的数据是16位宽,直接填16即可。然后将由图片生成的后缀为 ".mi"的ROM初始化文件路径添加进去。

    3. 针对高云的ROM初始化要使用的mi文件,这里简单讲一下如何通过matlab,将bmp图片转成mi文件
      1. 这里程序主要参考了野火生成coe文件的代码和一个博主所发的帖子给出的代码(路径:【FPGA】如何生成.mi文件 - 个人文章 - SegmentFault 思否
      2. 我自己简单改代后的matlab文件:里面mi文件和图片的路径要注意更改,以及他们的像素,生成mi文件的图片像素在这段代码里被设置局限在了100*100里,要注意你的图片不能超过这个像素,否则报错。另外就是,我这段代码生成的图片后放进FPGA代码会失真,还是要调一下的,不够我比较懒就。。。。
        clear               %清理命令行窗口
        clc                 %清理工作区

        % 使用imread函数读取图片,并转化为三维矩阵
        %image_array = imread('logo.bmp');
        image_array = imread('F:/GOW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ebf_xc6slx16_pro_tutorial_code-master/30_vga_rom_pic_jump/matlab/image2.bmp');

        % 使用size函数计算图片矩阵三个维度的大小
        % 第一维为图片的高度,第二维为图片的宽度,第三维为图片维度
        [height,width,z]=size(image_array);   % 100*100*3
        red   = image_array(:,:,1); % 提取红色分量,数据类型为uint8
        green = image_array(:,:,2); % 提取绿色分量,数据类型为uint8
        blue  = image_array(:,:,3); % 提取蓝色分量,数据类型为uint8

        % 使用reshape函数将各个分量重组成一个一维矩阵
        %为了避免溢出,将uint8类型的数据扩大为uint32类型
        r = uint32(reshape(red'   , 1 ,height*width));
        g = uint32(reshape(green' , 1 ,height*width));
        b = uint32(reshape(blue'  , 1 ,height*width));

        % 初始化要写入.COE文件中的RGB颜色矩阵
        rgb=zeros(1,height*width);

        % 导入的图片为24bit真彩色图片,每个像素占用24bit,RGB888
        % 将RGB888转换为RGB565
        % 红色分量右移3位取出高5位,左移11位作为ROM中RGB数据的第15bit到第11bit
        % 绿色分量右移2位取出高6位,左移5位作为ROM中RGB数据的第10bit到第5bit
        % 蓝色分量右移3位取出高5位,左移0位作为ROM中RGB数据的第4bit到第0bit
        for i = 1:height*width
            rgb(i) = bitshift(bitshift(r(i),-3),11)+ bitshift(bitshift(g(i),-2),5)+ bitshift(bitshift(b(i),-3),0);
        end

        %fid = fopen( 'image.mi', 'w+' );
        fid = fopen( 'F:/GOWIN/TangPrimer-25K-example-main/ebf_xc6slx16_pro_tutorial_code-master/30_vga_rom_pic_jump/matlab/image.mi', 'w+' );
        % .mi文件字符串打印
        fprintf( fid, '#File_format=Hex\n');
        fprintf( fid, '#Address_depth=16384\n');
        fprintf( fid, '#Data_width=16\n');

        % 写入图片数据
        for i = 1:height*width
            if i == height*width
                fprintf(fid,'%04x\n',rgb(i)); %最后一个数据后面加分号
            else
                if i<=5
                    fprintf(fid,'%04x\n',rgb(i));
                else
                    fprintf(fid,'%04x\n',rgb(i));
                    end
            end
        end

        fclose( fid ); % 关闭文件指针
  4. 碰到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这里仅贴一下顶层文件和效果,会贴上附件,需要的话可以下载,或者私信我?
    `timescale  1ns/1ns
    ////////////////////////////////////////////////////////////////////////

    // 初始例程来源: 野火_踏浪Pro_FPGA开发板
    // 论坛    : http://www.firebbs.cn

    ////////////////////////////////////////////////////////////////////////

    module  vga_rom_pic_jump
    (
        input   wire            sys_clk     ,   //输入工作时钟,频率50MHz
        input   wire            sys_rst_n   ,   //输入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 output  wire            hsync       ,   //输出行同步信号
        // output  wire            vsync       ,   //输出场同步信号
        // output  wire    [15:0]  rgb             //输出像素信息
            //hdmi接口
        output                tmds_clk_p,         // TMDS 时钟通道
        output                tmds_clk_n,
        output  [2:0]         tmds_d_p,        // TMDS 数据通道
        output  [2:0]         tmds_d_n

    );

    //********************************************************************//
    //****************** Parameter and Internal Signal *******************//
    //********************************************************************//
    wire            hsync       ;   //输出行同步信号
    wire            vsync       ;   //输出场同步信号
    wire    [15:0]  rgb         ;   //输出像素信息
    //wire define
    wire            vga_clk ;   //VGA工作时钟,频率25MHz
    wire            locked  ;   //PLL locked信号
    wire            rst_n   ;   //VGA模块复位信号
    wire    [9:0]   pix_x   ;   //VGA有效显示区域X轴坐标
    wire    [9:0]   pix_y   ;   //VGA有效显示区域Y轴坐标
    wire    [15:0]  pix_data;   //VGA像素点色彩信息

    //rst_n:VGA模块复位信号
    assign  rst_n = (sys_rst_n & locked);

    //********************************************************************//
    //*************************** Instantiation **************************//
    //********************************************************************//

        Gowin_PLL clk_gen_u0(
            .lock   (locked     ), //output lock
            .clkout0(vga_clk    ), //output clkout0
            .clkin  (sys_clk    ), //input clkin
            .reset  (~sys_rst_n ) //input reset
        );

    wire    vga_en;
    vga vga_u1(
    	.clk        (vga_clk    ),
        .rst_n      (rst_n      ),
    	.pixel_data (pix_data   ),
        .data_req   (),

    	.posx       (pix_x),
    	.posy       (pix_y),
    	.hsync      (hsync),
    	.vsync      (vsync),
        .vga_en     (vga_en),
    	.vga_out    (rgb),

        .h_disp     (),       //HDMI屏水平分辨率
        .v_disp     ()        //HDMI屏垂直分辨率
        );

    wire  [7:0]  r_out         ; //输出24位真值信号
    wire  [7:0]  g_out         ;
    wire  [7:0]  b_out         ;

    assign  r_out={rgb[15:11],3'b000};
    assign  g_out={rgb[10:5],2'b00};
    assign  b_out={rgb[4:0],3'b000};
    //例化HDMI驱动模块
    	DVI_TX_Top HDMI_u2(
    		.I_rst_n(rst_n), //input I_rst_n
    		.I_rgb_clk(vga_clk), //input I_rgb_clk
    		.I_rgb_vs(vsync), //input I_rgb_vs
    		.I_rgb_hs(hsync), //input I_rgb_hs
    		.I_rgb_de(vga_en), //input I_rgb_de
    		.I_rgb_r(r_out), //input [7:0] I_rgb_r
    		.I_rgb_g(g_out), //input [7:0] I_rgb_g
    		.I_rgb_b(b_out), //input [7:0] I_rgb_b
    		.O_tmds_clk_p(tmds_clk_p), //output O_tmds_clk_p
    		.O_tmds_clk_n(tmds_clk_n), //output O_tmds_clk_n
    		.O_tmds_data_p(tmds_d_p), //output [2:0] O_tmds_data_p
    		.O_tmds_data_n(tmds_d_n) //output [2:0] O_tmds_data_n
    	);
    //------------- vga_pic_inst -------------
    vga_pic vga_pic_inst(
        .vga_clk        (vga_clk    ),  //输入工作时钟,频率25MHz,1bit
        .sys_rst_n      (rst_n      ),  //输入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1bit
        .pix_x          (pix_x      ),  //输入VGA有效显示区域像素点X轴坐标,10bit
        .pix_y          (pix_y      ),  //输入VGA有效显示区域像素点Y轴坐标,10bit

        .pix_data_out   (pix_data   )   //输出像素点色彩信息,16bit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