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通滤波器相移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绿色是电阻电压,红色是交流源电压,高通滤波器在截至频率不是应该超前45°么,我这里为什么超前了那么多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哪种仿真程序,电原理图画成这个样子也能够仿真。而且电原理图中不标注各节点,也不标注各电压的方向。

网友:
把仿真界面截图看一下

网友:
感觉是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为什么超前了那么多啊?】

猜测一下:你把绿色波形横轴上下颠倒,但红色波形不动,再看看绿色波形超前红色波形多少。

网友:
谢谢老师,我用的是网页版的电路仿真,您提醒了我,我重新加了探头指明了电压方向,出来的波形是对的。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我重新加了探头指明了电压方向,出来的波形是对的,是我疏忽了。再次感谢大家给予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我重新加了探头指明了电压方向,出来的波形是对的,是我疏忽了。再次感谢大家给予的帮助!

从首帖波形图最左端,红色波形自零开始上升,绿色波形却自零开始下降,我就知道两个波形曲线中必有一个是相位颠倒了。所以5楼我说【你把绿色波形横轴上下颠倒,但红色波形不动,再看看绿色波形超前红色波形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