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双积分ADC电路,得到的计数器值不稳定,求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要想让双积分ADC电路输出计数稳定,必须保证每次积分开始时电容C上电荷为零,即每次测量都是以同样的初始状态开始。

商品双积分ADC电路,除了积分环节、比较环节、计数环节外,还有个自零环节。具体参考双积分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让双积分ADC电路输出计数稳定,必须保证每次积分开始时电容C上电荷为零,即每次测量都是以同样的初始状 ...

很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