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工控新品HC32F448】04.电压比较器CMP之窗口比较及窗口输出

楼主:
1.概述

电压比较器(Comparator,简称CMP)是将两个模拟电压进行比较,带有输出比较结果的外设模块。小华HC32F488系列MCU带有2组4个比较通道的比较器:CMP1/CMP2、CMP3/CMP4。这4个通道可以独立的进行电压比较,也可以组合使用。小华的HC32F488系列的比较器,除了带有最基本的电压比较功能,此外还带有窗口比较功能、输入扫描功能、窗口输出、外部引脚输出功能,对比较器的噪声还带有滤波设置。具体的功能描述可以参考UM手册中的电压比较器章节。

电压比较器应用还蛮广泛的,在电机的应用中直接起到了保证电路工作的安全参数范围内,不会因过压/过流导致硬件异常的风险;尤其是小华HC32F488的比较器还增加了窗口比较和窗口输出的功能,在我接触到的其它MCU中还真没遇到这个功能哄着……更是贴合实际的应用,点赞!

2.功能框图

3.示例程序

3.1.我们结合官网提供的例程,来熟悉一下窗口比较的功能,我们将连接PB1与JP1 PIN1(R3电位器输出)作为比较电压,芯片引脚PB1连接示波器查看输入比较电压,芯片引脚CMP4_OUT(PC13)连接示波器查看比较输出结果,通过调节R3变阻器改变输入比较电压值,通过示波器查看引脚PC13(CMP4_OUT)变化。当比较电压<1.3V,PC13输出低;当比较电压>2V,PC13输出低;当1.3V<比较电压<2V,PC13输出高。

3.2.示例代码

#define CMP_PERIP_CLK                   (FCG3_PERIPH_CMP3_4)
/* Define port and pin of CMP */
/* Window compare voltage PB1(CMP3_INP2+CMP4_INP2) */
#define WIN_POSITIVE_PORT               (GPIO_PORT_B)
#define WIN_POSITIVE_PIN                (GPIO_PIN_01)
/* CMP4_OUT */
#define CMP4_OUT_PORT                   (GPIO_PORT_C)
#define CMP4_OUT_PIN                    (GPIO_PIN_13)
#define CMP4_OUT_FUNC                   (GPIO_FUNC_2)

#define DAC_TEST_UNIT                   (CM_DAC)
#define DAC_PERIP_CLK                   (FCG3_PERIPH_DAC)

#define DAC_VOL_1P3V                    (0x1000U/33U*13U)
#define DAC_VOL_2V                      (0x1000U/33U*20U)

#define DAC_CHN1_PORT                   (GPIO_PORT_A)
#define DAC_CHN1_PIN                    (GPIO_PIN_06)
#define DAC_CHN2_PORT                   (GPIO_PORT_A)
#define DAC_CHN2_PIN                    (GPIO_PIN_07)

/**
  * @brief   LED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ED_Init(void)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State = PIN_STAT_RS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void)GPIO_Init(LED_G_PORT, LED_G_PIN, &stcGpioInit);
}

/**
 * @brief  Configure CMP.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MP_Configuration(void)
{
    stc_cmp_window_init_t stcWindowModeInit;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3PeriphClockCmd(CMP_PERIP_CLK, ENABLE);

    /* Port function configuration for CMP*/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ANALOG;
    (void)GPIO_Init(DAC_CHN1_PORT, DAC_CHN1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DAC_CHN2_PORT, DAC_CHN2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WIN_POSITIVE_PORT, WIN_POSITIVE_PIN, &stcGpioInit);
    GPIO_SetFunc(CMP4_OUT_PORT, CMP4_OUT_PIN, CMP4_OUT_FUNC);

    /* Configuration for normal compare function */
    (void)CMP_WindowStructInit(&stcWindowModeInit);
    stcWindowModeInit.u16PositiveInput = CMP_WIN_POSITIVE_INP2; /* PB1  */
    stcWindowModeInit.u16WinVolLow     = CMP_WIN_LOW_INM3;      /* DAO1 */
    stcWindowModeInit.u16WinVolHigh    = CMP_WIN_HIGH_INM4;     /* DAO2 */
    stcWindowModeInit.u16OutPolarity   = CMP_OUT_INVT_OFF;
    stcWindowModeInit.u16OutDetectEdge = CMP_DETECT_EDGS_BOTH;
    stcWindowModeInit.u16OutFilter     = CMP_OUT_FILTER_CLK_DIV32;
    (void)CMP_WindowModeInit(CMP_WIN_CMP34, &stcWindowModeInit);

    /* Enable CMP output */
    CMP_CompareOutCmd(CM_CMP3, ENABLE);
    CMP_CompareOutCmd(CM_CMP4, ENABLE);

    /* Enable VCOUT */
    CMP_PinVcoutCmd(CM_CMP4,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DAC.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stc_dac_init_t stcDacInit;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3PeriphClockCmd(DAC_PERIP_CLK, ENABLE);

    DAC_DeInit(DAC_TEST_UNIT);
    (void)DAC_StructInit(&stcDacInit);
    (void)DAC_Init(DAC_TEST_UNIT, DAC_CH1, &stcDacInit);
    (void)DAC_Init(DAC_TEST_UNIT, DAC_CH2, &stcDacInit);
    /* Right alignment of data */
    DAC_DataRegAlignConfig(DAC_TEST_UNIT, DAC_DATA_ALIGN_RIGHT);

    /* Clear data register */
    DAC_SetChData(DAC_TEST_UNIT, DAC_CH1, 0U);
    DAC_SetChData(DAC_TEST_UNIT, DAC_CH2, 0U);

    (void)DAC_AMPCmd(DAC_TEST_UNIT, DAC_CH1, ENABLE);
    (void)DAC_AMPCmd(DAC_TEST_UNIT, DAC_CH2, ENABLE);

    /* Output Enable */
    DAC_StartDualCh(DAC_TEST_UNIT);

    /* Write Data  V = (Conversion Data / 4096) * VREFH */
    DAC_SetChData(DAC_TEST_UNIT, DAC_CH1, DAC_VOL_1P3V);
    DAC_SetChData(DAC_TEST_UNIT, DAC_CH2, DAC_VOL_2V);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template project
  * @param  None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int32_t main(void)
{
    /* Register write enable for some required peripherals. */
    LL_PERIPH_WE(LL_PERIPH_ALL);

    /* Initialize BSP system clock. */
    BSP_CLK_Init();

    /* Initializes UART for debug printing. Baudrate is 115200. */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115200UL, BSP_PRINTF_Preinit);

    /* LED initialize */
    LED_Init();

    /* Configure DAC */
    DA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CMP */
    CMP_Configuration();

    /* Register write protected for some required peripherals. */
    LL_PERIPH_WP(LL_PERIPH_ALL);

    stc_clock_freq_t  stc_clock_freq;

    CLK_GetClockFreq(&stc_clock_freq);

    DDL_Printf("\r\n");
    DDL_Printf("\r\nEV_F448_LQ80_Rev1.0 %s %s", __DATE__, __TIME__);
    DDL_Printf("\r\nSYSCLK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Sysclk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HCLK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Hclk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PCLK0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Pclk0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PCLK1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Pclk1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PCLK2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Pclk2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PCLK3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Pclk3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PCLK4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Pclk4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EXCLK  Frequency : %7.3f MHz", (double)stc_clock_freq.u32ExclkFreq / (double)1000000.0);
    DDL_Printf("\r\n");

    for ( ;; )
    {
        LED_G_TOGGLE();
        DDL_DelayMS(500);
    }
}

3.3.测试环境

3.4.运行结果

如上图所示通道1和通道2是窗口电压、通道3是比较器电压、通道4是比较器输出电平状态,可以看到以比较器电压在窗口电压范围内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比较器电压大于或小于窗口电压时,比较器输出是低电平。

4.程序附件

替换HC32F448_DDL_Rev1.1.0\projects\ev_hc32f448_lqfp80目录下的template目录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