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绝对值电机编码器定义分别有什么用呢?

楼主:
这个绝对值电机编码器定义分别有什么用呢?+SIN、+COS、REFSIN、REFCOS、TS+、TS-分别有什么用呢,只知道电源和Data+、Data-的用处,其他引脚定义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规格书应该会说清楚吧,毕竟绝对编码器也不都是同样的出脚,我就用过16个状态的,通过4个IO口就可以判读16个状态的,没有这么多出脚

网友A:
这是接线说明

具体线的定义的要看编码器的手册是怎样定义的,

+SIN、+COS是属于模拟量编码器中的正余弦编码器解法

Data+、Data-应该接485的

其他不同厂家有不同的接线定义

网友:
SIN COS可以用ADC解,Data就是通信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线说明 具体线的定义的要看编码器的手册是怎样定义的, +SIN、+COS是属于模拟量编码器中的正余 ...

意思是电机的位置转速等信息可以除了可以用正余弦的方式来获取也可以通过485通信的方式来获取对吧

网友:
  1. +SIN、+COS:这两个引脚是编码器的正弦(SIN)和余弦(COS)输出信号引脚。它们提供与电机转子位置相关的模拟输出信号,可以用来确定电机的角度位置。

  2. REFSIN、REFCOS:这两个引脚是编码器的正弦(REFSIN)和余弦(REFCOS)参考信号引脚。它们提供用于校准和参考的模拟信号,通常由编码器自身的内部参考信号发生器提供。

  3. TS+、TS-:这两个引脚是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Sensor)的接口引脚。它们与编码器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相连,可以用来测量编码器的温度,以便在需要时进行温度补偿。

其他引脚包括电源引脚(供电)、Data+和Data-引脚(数字通信接口),它们的作用如下:

  • 电源引脚:用于提供编码器所需的工作电源。
  • Data+和Data-引脚: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数字通信,例如使用RS-485或SSI等通信协议进行编码器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