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随便怎么充都不太会炸吧

楼主:
有个设备没电了,买了几种DC口,都插不进去…

只能把电池扣出来直接充了,跳过中间商

谁知道这9V破电池要怎么充

随便设个限流先试试看再说吧

网友:
这种电池充不进去的,有专门的9V充电电池

网友:
别搞错了,

干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必须是标有充电电池的才能进行充电

网友:
现在有9V能充电的电池,是锂电池

网友:
干电池随便怎么充都不太会炸吧:

没有炸过,但却没有充电的效果。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电池性质再做动作,避免发生危险哈

网友:
我记得我们试过,36V是没问题,不过充不了的,只有标有可充电的电池才能充电,你可以测一下,这个应该没电流的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有四驱车用的那种5号干电池,然后买了充电器,好像真的可以对干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千万别对干电池充电。

网友:
很多原理大家都懂,非要实践去证明,万一出事怎么算。干电池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电池,通常不适合进行充电。

网友A:
这么弱智的问题就不用讨论了吧,这种电池标了mah就是可充电的,是由容量很低的镍氢电池8串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弱智的问题就不用讨论了吧,这种电池标了mah就是可充电的,是由容量很低的镍氢电池8串成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

网友:
一般的干电池是充不了电的吧,一般干电池的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充电电池的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网友:
干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但条件比较严格,不然就会出问题。我曾经给干电池充电过,1.5v的干电池,充电电流需要严格控制,充电次数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弱智的问题就不用讨论了吧,这种电池标了mah就是可充电的,是由容量很低的镍氢电池8串成的。

就是叫“镍氢电池”吗?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名字?

网友:
只要充电功率够,干电池照样炸。干电池不可充电,强行充也充不进多少电量,得不偿失。

网友:
从主帖照片看,图中电池并非干电池,而是镍氢蓄电池,自然可充,电池侧面也标明了100mA充电电流充3小时。

没有充电器时可用12V或更高输出电压的电源适配器,比如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等来做充电电源,自己用三极管、LED、电阻等元件搭个简单的100mA恒流源来做充电电路,人工计时。应急充电时可用电阻限流,串入电流表监视,但这么干会因电池的记忆效应或过充导致电池容量下降甚至可能导致电池损坏。恒流源电路非常简单,用7805等三端稳压器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