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还是很冷,电热毯发热效率明显降低,耗电增多还是减少啊?

楼主:
rt昨天和老婆又拿出过冬神器电热毯,然后明显感觉最高档位都不热, 我俩就在讨论是说,电热毯发热效率明显变低。 那么内阻变大, 耗电量就应该变低,还是变高了呢? 我觉得是变低了,老婆说旧的电器更费电更没用了。

网友:
第一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二如果出现就是出毛病了,没有老化的,第三如果出现温度低那肯定省电的。

网友:
发热量低了,应该耗能少了吧,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个人感觉好小啊,我们这的电热毯都是双人床那么大的,虽然有暖气,不过在给暖和停暖那一段时间还是挺冷的

网友:
【电热毯发热效率明显变低】

没有的事。电热器具发热效率总是1,即百分之百。

网友:
【那么内阻变大, 耗电量就应该变低,还是变高了呢? 我觉得是变低了】

电热器具电阻变大,在定压供电情况下,耗电量当然减少。而交流市电是定压供电。

网友:
电热毯一般是用锰铜丝制作的,发热的主体属于纯电阻电路

网友:
在电压一定时,温度升高,电阻丝的电阻会增大,功率会有所下降的。

使用过程中,在发热与散热达到平衡时,温度就基本就稳定了,,

网友:
【那么内阻变大, 耗电量就应该变低,还是变高了呢? 我觉得是变低了】

电热器具电阻变大,在定压供电情况下,耗电量当然减少。而交流市电是定压供电。

所以更省电,一丢丢的,但是产热更低了,但是效率不变哈

网友:
关键是天气冷了。还有你的被子不保暖了。要不加层被子或者加厚被子。

电热毯还是很努力的在拼命干活啊。别怪它。

网友:
电热毯用很多年的话,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电热毯用很多年的话,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四五年吧 就冬天拿出来用个把月

网友:
东西是越用越没用,习惯就好了,几十元买的电暖水袋,没用几次,就不烫了

网友A:
内阻的增加会导致电热毯的发热效率下降,但对耗电量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变低或变高。实际上,内阻的增加会导致电热毯在同样输入电压下,通过电阻分配的功率变大,从而导致总功率增加,耗电量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的增加会导致电热毯的发热效率下降,但对耗电量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变低或变高。实际上,内阻的增加会导致 ...

你恐怕搞错电路模型了吧?这里可粗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并联电路,功率P=U^2/R,市电U可认为固定220V,电阻R增大,功率P减小;这个跟使用的感觉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