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_UART_Receive_IT(huart,pData,Size)中参数size是要求一定要接收size个BYTE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pData,Size)中参数size是要求一定要接收size个BYTE吗,如果接收不到,是不是这个函数会一直等下去

网友:
不会一直等下去,而是接收到一定的size数据才会产生中断。一般size都会设置为1,没接收到一个数据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
这个函数是不阻塞的。当收到size个数据后会调用接收完成的回调函数,没收到size个数据,就一直不调用接收完成的回调函数。

网友A:
没到中断条件(接收到Size个字节数据)不会调用它,所以不存在等待。到了就直接处理。

但最好设置成1字节。这样收到一个处理一个。否则比如你设置成10个字节,你串口发送设备只发9个。

接收的这个设备端收到9个不产生中断。用户就没收到1个数据。只有第10个数据发过去,中断才产生。你一次收到10个数据。

发送1 2 3 4 5 6 7 8 9==》接收缓冲1 2 3 4 5 6 7 8 9 不产生中断  接收不调用中断处理数据 用户看不到一个数据

继续发送10==》接收缓冲1 2 3 4 5 6 7 8 9 10 产生中断  接收调用中断处理10个数据 用户看到10个数据

这也许不是你要的结果。具体怎么样整还是靠你自己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到中断条件(接收到Size个字节数据)不会调用它,所以不存在等待。到了就直接处理。   但最好 ...

谢谢。如您所说【接收缓冲1 2 3 4 5 6 7 8 9 不产生中断】【接收缓冲1 2 3 4 5 6 7 8 9 10 产生中断】。HAL_UART_Receive_IT()不是在中断中接收函数吗,这个函数接收到size个数据后它自己会产生一个中断吗?

网友:
是cpu的串口接收到10个数据cpu产生中断,在这个中断里会调用这个函数处理这10个数据。

中断的产生是有cpu处理  用户要设置多少个数据产生中断,并且中断产生后及时的把这些数据取走并处理。

网友:
所以开始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要设置多少个接收数据产生中断。

在中断里面又会重新设置下次要接收多少个数据产生中断。

这个函数会接收数据  同时会设置下一次接收多少数据 并开始接收准备。

所以很灵活

比如你接收101个字节完事

你可以第一次开启接收100个字节后产生中断处理前面数据。

后面你中断中设置下次再接收1个字节后产生中断。等后面一个字节接收了你就收工。

当然这不一定有多好。反正是有比较灵活的用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