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基础组件开发指南-WiFi Manager②

楼主:
Wi-Fi Manager 核心代码各函数说明

该章节主要用于介绍核心代码中各API (需要2 次开发的人员重点关注和查阅)

初始化Wi-Fi Manager

想要使用Wi-Fi Manager 的功能前,必须调用该函数进行Wi-Fi Manager 初始化。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init(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Wi-Fi Manager 初始化成功;
  • 0:Wi-Fi Manager 初始化失败。

反初始化Wi-Fi Manager

反初始化Wi-Fi Manager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deinit(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Wi-Fi Manager 反初始化成功;
  • 非0:Wi-Fi Manager 反初始化失败。

打开Wi-Fi Manager 某种模式

想要使用Wi-Fi Manager 的功能前,必须调用该函数进行Wi-Fi Manager 初始化。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on(wifi_mode_t mode)

参数:

  • wifi_mode_t:需要打开的模式(WIFI_STATION / WIFI_AP / WIFI_MONITOR/WIFI_P2P)

返回值:

  • 0:Wi-Fi Manager;
  • 非0:Wi-Fi Manager 初始化失败。

关闭Wi-Fi Manager

关闭Wi-Fi Manager 后,要重新使用Wi-Fi Manager 需要重新调用wifi_on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off(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连接ap

连接到某个特定的ap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connect(wifi_sta_cn_para_t * cn_para)

参数:

  • wifi_sta_cn_para_t 需要连接的ap 的信息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断开与ap 的连接

只有在已连接上某个ap 后调用该接口才有用,否则会返回失败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disconnect(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自动连接上某个ap

该功能主要有2 个附加作用

  1. 当系统有保存已连接过的ap 信息时,调用该接口后会自动尝试去连接已连接过的ap。
  2. 当已连接上某个ap 后,因某些原因导致了与ap 断开,打开了该功能会尝试继续连接该ap;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auto_reconnect(wmg_bool_t enable)

参数:

  • wmg_bool_t:打开或关闭该功能;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获取当前状态的一些信息

获取当前station 模式状态的一些信息(包括连接上的ap 的ssid,bssid 等)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get_info(wifi_sta_info_t * sta_info)

参数:

  • wifi_sta_info_t,station 模式的一些信息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列出已保存的ap 的信息

在sta 模式下移除某个ap 信息,R128平台仅列出最后一次连接的ap的信息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list_networks(wifi_sta_list_t * sta_list);

参数:

  • wifi_sta_list_t 保存列表信息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移除某个ap 信息

该接口主要配合wifi_sta_list_networks 接口使用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ta_remove_networks(char * ssid)

参数:

  • ssid:要移除的ap 的ss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ap 模式下使能ap 热点功能

根据 wifi_ap_config_t 的设置不同,启动的热点会不同

函数原型

参数:

  • wifi_ap_config_t,使能ap 热点时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ap 模式下关闭ap 热点功能

在ap 模式下关闭ap 热点功能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ap_disable(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ap 模式下获取当前ap 热点的配置信息

该接口主要是用于获取当前启动的ap 热点的配置信息

函数原型

wifi_ap_get_config(wifi_ap_config_t * ap_config)

参数:

  • ifi_ap_config_t,ap 热点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monitor 模式使能monitor 功能

在monitor 模式下使能monitor 功能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monitor_enable(uint8_t channel)

参数:

  • channel:使能monitor 模式时需要监听的信道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monitor 模式下动态切换监听的信道

在monitor 模式下动态切换要监听信道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monitor_set_channel(uint8_t channel)

参数:

  • channel:要修改监听的信道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monitor 模式下关闭monitor 功能

monitor 模式下关闭monitor 功能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monitor_disable(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使能p2p 功能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p2p_enable(wifi_p2p_config_t *p2p_config)

参数:

  • p2p_config_t,使能p2p 时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关闭p2p 功能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p2p_disable(void);

参数:

  • void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发起扫描

在执行扫描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端发起扫描,否则扫描不到对端设备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p2p_find(wifi_p2p_peers_t *p2p_peers, uint8_t find_second);

参数:

  • p2p_config_t,使能p2p 时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连接另外一个p2p 设备

连接的过程中需要对方同意连接,否则会连接失败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p2p_connect(uint8_t *p2p_mac_addr);

参数:

  • p2p_mac_addr:需要连接的p2p 设备的mac 地址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断开已连接的p2p 设备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p2p_disconnect(uint8_t *p2p_mac_addr);

参数:

  • p2p_mac_addr:需要断开的p2p 设备的mac 地址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p2p 模式下获取p2p 设备的某些信息

函数原型

参数:

  • p2p_info,p2p 设备信息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任意模式下注册回调函数

该接口可以在任意模式下调用,但必须在调用wifi_on 函数后才能调用,否则会注册回调函数失败。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register_msg_cb(wifi_msg_cb_t msg_cb)

参数:

  • wifi_msg_cb_t:要回调的回调函数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设置扫描参数

预留接口,功能没有实现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set_scan_param(wifi_scan_param_t * scan_param)

参数:

  • 无效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sta 模式下获取扫描结果

调用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申请内存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get_scan_results(wifi_scan_result_t * result, uint32_t *bss_num, uint32_t arr_size)

参数:

  • wifi_scan_result_t,扫描结果保存结构体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任意模式下设置mac 地址

该接口可以在任意模式下调用,但必须在调用wifi_on 函数后才能调用,否则会设置失败。

函数原型

wifi_set_mac(const char * ifname, uint8_t * mac_addr)

参数:

  • ifname:要设置mac 地址的网卡名
  • mac_addr:要设置mac 地址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任意模式下获取mac 地址

该接口可以在任意模式下调用,但必须在调用wifi_on 函数后才能调用,否则会设置失败。需要调用者申请内存来保存mac 地址

函数原型

wifi_get_mac(const char * ifname, uint8_t * mac_addr)

参数:

  • ifname:要设置mac 地址的网卡名
  • mac_addr: 获取到的mac 地址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配网模式

该接口可以在任意模式下调用,调用后已某种配网模式去获取配网结果(ssid和psk),配网模式根据当前系统的支持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linkd_protocol(wifi_linkd_mode_t mode, void params, int second, wifi_linkd_result_t linkd_result);

参数:

  • mode:要使用哪种配网模式params: 配网模式的参数
  • second:配网多少秒
  • linkd_result: 配网获取到的结果(ssid 和psk)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任意模式下获取Wi-Fi Manager 的状态信息

该接口可以在任意模式下调用,用于获取Wi-Fi Manager 的状态信息,只有返回值为0 时获取的状态信息才有效

函数原型

wmg_status_t wifi_get_wmg_state(wifi_wmg_state_t *wmg_state);

参数:

  • wmg_state:获取到的Wi-Fi Manager 的状态信息

返回值:

  • 0:成功;
  • 非0:失败;

Wi-Fi Manager 核心代码函数调用流程介绍

下面提供Wi-Fi Manager 各功能的开发流程(简单介绍api 的调用流程)。更详细的调用流程可以参考wifi_deamon.c 文件里的编写流程。

以某种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1.wifi_on(WIFI_STATION) ‑‑‑‑> 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wifi_on(WIFI_AP) ‑‑‑‑> 以a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3.wifi_on(WIFI_MONITOR) ‑‑‑‑> 以monitor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4.wifi_on(WIFI_P2P) ‑‑‑‑> 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在调用libwifimg‑v2.0库中的任何api前都必须调用Wi-Fi Manager_init函数

station 模式—关闭Wi-Fi Manager

wifi_on(WIFI_STATION); ‑‑‑‑> 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wifi_off(); ‑‑‑‑> 关闭Wi-Fi Manager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wifi_off函数只需在不再使用Wi-Fi Manager时调用一次即可,中间无法频繁调用
备注:
调用wifi_off后想再使用Wi-Fi Manager必须重新再调用一次wifi_on。

station 模式—扫描环境中存在哪些ap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get_scan_results(scan_res, &bss_num, RES_LEN);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获取扫描结果
(1).wifi_scan_result_t scan_res:该参数需要用户申请内存,主要是用于保存扫描结果
(2).uint32_t bss_num:该参数用于传到库底层,记录系统能扫到多少条结果。
(3).uint32_t RES_LEN:该参数主要是表明scan_res的大小。
备注:
    假设用户在调用该函数前,申请了一个可以保存5条扫描结果的buff,那么scan_res填写buff指针,RES_LEN填写5,扫描后系统扫到了20条结果。用户只能获取到5条扫描结果,不过可以在bss_num中获取到系统中实际上扫描到20条结果。用户环境ap如果多,可以把buff调大点,如果少可以把buff调小一点。

station 模式—连接某个特定的ap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connect(&cn_para);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填充好连接参数,调用连接函数即可
备注:
其中cn_para是一个连接参数配置结构体,只需要填充好ssid,password,sec字段参数即可,fast_connect字段预留字段,暂时没有作用。

station 模式—断开与某个ap 的连接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connect(&cn_para);
wifi_sta_disconnect();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连接某个ap
3.断开与ap的连接
备注:
在连接上某个ap后调用wifi_sta_disconnect函数可以断开与ap的连接。

station 模式—设置自动连接功能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auto_reconnect(true);
wifi_sta_connect(&cn_para);
wifi_sta_auto_reconnect(false);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打开自动连接功能
3.连接上某个ap
4.关闭自动连接功能
备注:
自动连接功能在底层有2种作用
(1).开启自动连接功能后,如果连接上了某个ap,该ap的信息会保存在系统中,下次系统启动后会尝试去连接已连接过的ap
(2).开启自动连接功能后,如果已经连上了某个ap,但某些原因与该ap断开了连接,系统会尝试继续与该ap进行连接

station 模式—列出已保存的ap 列表信息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list_networks(&sta_list_networks);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调用列出ap列表函数
备注:
    sta_list_networks参数是wifi_sta_list_t类型的结构体,需要用户申请相关的内存,其中list_nod字段用于保存列表信息,list_num字段用于告诉系统列表空间的大小,sys_list_num字段是返回值,调用函数后系统实际列表项数目会保存在该字段。
    R128 平台仅列出最后一次连接的ap的信息

station 模式—列出连接的ap 信息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connect(&cn_para);
wifi_sta_get_info(&wifi_sta_info);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连接上某个特定的ap
3.获取连接的ap的信息
备注:
该函数主要是获取连接的ap的信息,因此需要连接上某个ap后才能调用,调用是用户需要自己申请一个wifi_sta_info结构体

station 模式—移除某个或全部已保存的ap 信息

wifi_on(WIFI_STATION);
wifi_sta_remove_networks(NULL/ssid);
1.以station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移除某个ssid或全部已保存的ap的信息
备注:
该函数要配合wifi_sta_list_networks函数来使用,调用wifi_sta_list_networks函数列出已保存的ap信息,再根据信息来移除不需要的ap。如果wifi_sta_remove_networks传入的参数是一个具体的ssid,那么仅仅移除该ssid的信息,如果传入的参数是一个NULL指针,那么把所有的已保存的ap信息都删掉。

ap 模式—启动ap 节点

wifi_on(WIFI_AP);
wifi_ap_enable(&ap_config);
1.以a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ap功能
备注:
如果想启动无密码ap,需要把ap_config结构体中的psk字段填充“NULL”字符串。其它字段按实际需求填写

ap 模式—获取ap 配置信息

wifi_on(WIFI_AP);
wifi_ap_enable(&ap_config);
wifi_ap_get_config(&ap_config);
1.以a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ap功能
3.获取ap模式的配置信息
备注: 无

ap 模式—关闭ap 热点

wifi_on(WIFI_AP);
wifi_ap_enable(&ap_config);
wifi_ap_disable(void);
1.以a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ap功能
3.关闭ap热点
备注: 无

monitor 模式—使用monitor 功能

wifi_on(WIFI_MONITOR);
wifi_monitor_enable(channel);
1.以monitor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monitor功能
备注: channel指的是监听哪条信道

monitor 模式—切换监听的信道

wifi_on(WIFI_MONITOR);
wifi_monitor_enable(channel);
wifi_monitor_set_channel(channel);
1.以monitor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monitor功能
3.切换要监听的信道
备注: 无

monitor 模式—关闭monitor 功能

wifi_on(WIFI_MONITOR);
wifi_monitor_enable(channel);
wifi_monitor_disable(void);
1.以monitor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monitor功能
3.关闭monitor功能
备注: 无

p2p 模式—启动p2p 功能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enable(&p2p_config);
1.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p2p功能
备注: 启动p2p功能时可以对p2p设备名,协商等级等一下参数进行设置

p2p 模式—关闭p2p 功能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enable(&p2p_config);
wifi_p2p_disable(void);
1.以a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使能ap功能
3.获取ap模式的配置信息
备注: 无

p2p 模式—扫描周围p2p 设备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find(&p2p_peers, find_second);
1.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扫描周围p2p设备
备注: 对端设备也必须处于扫描状态才能被发现

p2p 模式—连接某个p2p 设备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find(&p2p_peers, find_second);
wifi_p2p_connect(p2p_mac_addr);
1.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扫描周围p2p设备
3.连接某个p2p设备
备注: 在连接前必须进行扫描,只有相互发现后才能连接成功

p2p 模式—断开与p2p 设备的连接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find(&p2p_peers, find_second);
wifi_p2p_connect(p2p_mac_addr);
wifi_p2p_disconnect(uint8_t *p2p_mac_addr);
1.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扫描周围p2p设备
3.连接某个p2p设备
4.断开与p2p设备的连接
备注: 无

p2p 模式—获取p2p 设备信息

wifi_on(WIFI_P2P);
wifi_p2p_find(&p2p_peers, find_second);
wifi_p2p_connect(p2p_mac_addr);
wifi_p2p_get_info(&p2p_info);
1.以p2p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2.扫描周围p2p设备
3.连接某个p2p设备
4.获取p2p设备信息
备注: 无

任意模式—获取mac 地址

wifi_on(XXX);
wifi_get_mac(ifname, mac_addr);
1.打开任意模式
2.调用函数获取mac地址
备注:
用户需要申请空间mac_addr来保存获取到的mac地址,ifname是网卡名,如果传入的网卡名为NULL,那么底层逻辑默认获取wlan0网卡的mac地址

任意模式—设置mac 地址

wifi_on(XXX);
wifi_set_mac(ifname, mac_addr);
1.打开任意模式
2.调用函数设置mac地址
备注:
用户需要申请空间mac_addr来保存获取到的mac地址,ifname是网卡名,如果传入的网卡名为NULL,那么底层逻辑默认设置wlan0网卡的mac地址,设置网卡的mac地址是临时性的,重启后设置的mac地址会失效。

任意模式—获取打印等级

wmg_get_debug_level();
1.获取Wi-Fi Manager的当前打印等级
备注:
该函数不需要调用wifi_on即可调用

任意模式—设置打印等级

wmg_set_debug_level(XXX);
1.设置Wi-Fi Manager的当前打印等级
备注:
该函数不需要调用wifi_on即可调用

Wi-Fi Manager 配网模式

wifimager 集成了smartlink 部分的配网功能,便于用户使用,用户只需要使用wifimager 提供的demo 即可进行配网功能,无需额外再使用smartlink。

wifimager 配网模式简介

目前wifimager 支持sofap,蓝牙,xconfig 和声波配网4 种配网模式。所有的配网模式实质上都只包含了2 部分。 1. 获取连接ap 的ssid 和psk

  1. 根据获取到的信息进行联网

每种配网模式的第二部分的实现都是一样的,调用libwifimg‑v2.0 里提供的API 进行网络连接。差异化部分只有获取ap 的ssid 和psk 部分。sofap 配网模式是通过开启一个ap 热点,用户通过手机app 连上该ap 热点后把配网信息传送到小机端。蓝牙配网模式是启动蓝牙后,用户通过手机app把配网信息通过蓝牙传送到小机端。xconfig 配网模式是启动了monitor 模式,用户通过手机app发送一些特定的配网包从而达到把配网信息传递到小机端。声波配网模式是启动mic 后,用户通过手机app 发送一段带有配网信息的声波给小机端。

Wi-Fi Manager 扩展模式

Wi-Fi Manager 同样集成了扩展模式,扩展模式主要用于扩展wifi 差异性功能。这些功能与模组或系统有强相关,非通用性。例如A 模组支持使用ioct 或设备节点控制唤醒功能,但B 模组没有这些功能,A 模组的这些差异性功能就会被集成到扩展模式里。扩展功能没有通用性,因此不在此处进行简述,需要自行查看源码,同样也可以根据模组的特性在此处添加模组差异性功能。

core/src/expand_cmd.c 文件是扩展命令屏蔽层,该文件(层) 屏蔽了系统性差异功能。

core/src/os/linux/expand/ –> linux 系统差异性功能具体实现代码(非通用性,自行查阅以及增删)

core/src/os/xrlink/expand/ –> xrlink系统差异性功能具体实现代码(非通用性,自行查阅以及增删)

core/src/os/freertos/expand/ –> freertos 系统差异性功能具体实现代码(非通用性,自行查阅以及增删)

Wi-Fi Manager demo

Wi-Fi Manager demo 是提供给用户的一个参考demo,它提供了基本的网络功能,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该demo 来进行网络配置,连接等。也可以参考该demo 对核心代码API 的使用方法,把对应的功能集成到用户自己的应用中去。

Wi-Fi Manager demo 目录结构

wifimager demo 在SDK 里的路径如下:

Wi-Fi Manager/demo

Wi-Fi Manager demo 的主要目录结构如下:

├── wifi.c
├── wifi_deamon.c
└── wifi_deamon.h
  • wifi.c:wifi 组件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简单易用的命令行命令给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简单的命令行命令即可连接网络和配网。
  • wifi_deamon.c:wifi_deamon,linux 下的实现,wifi.c 文件通过解析用户输入的命令后通过socket 接口发送给后台组件wifi_deamon,由wifi_deamon 组件实现真正的网络功能。freertos下的实现,直接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
  • wifi_deamon.h:wifi_deamon 头文件

编译 Wi-Fi Manager demo

勾选选项并编译即可

> 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wireless
    [*] wireless common
    [*] Wi-Fi Manager ‑‑‑>
        [*] Wi-Fi Manager demo

Wi-Fi Manager demo 快速测试命令简介

station 模式常用命令

测试命令 解释说明
wifi ‑o sta 以sta 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wifi ‑s 扫描周围网络
wifi ‑c ssid [passwd] 以加密或非加密的方式连接指定网络
wifi ‑d 断开已经连接的网络
wifi ‑l [all] 列出保存的网络
wifi ‑a [enable/disable] 重连断开的网络
wifi ‑r [ssid/all] 移除保存的指定网络

ssid 网络名,passwd 密码,在使用 sta 模式其他命令前先要执行wifi ‑o sta 打开sta 模式。

ap 模式常用命令

测试命令 解释说明
wifi ‑o ap [ssid] [passwd] 以ap 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wifi ‑l 列出连接到ap 热点的sta 信息

ssid 网络名,passwd 密码,在使用ap 模式其他命令前先要执行wifi ‑o ap 打开ap 模式。

monitor 模式常用命令

测试命令 解释说明
wifi ‑o monitor 以monitor 模式打开Wi-Fi Manager

额外功能常用命令

测试命令 解释说明
wifi ‑f 关闭Wi-Fi Manager
wifi ‑p [softap/ble/xconfig/soundwave] 配网
wifi ‑D [error/warn/info/debug/dump/exce/open/colse] 设置打印等级
wifi ‑g 获取mac 地址信息
wifi ‑i 查看网络状态
wifi ‑m [macaddr] 设置mac 地址
wifi ‑e [freertos: XXX] 支持扩展命令
wifi ‑h 打印帮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