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接收中,执行了HAL_UART_RECEIVE_IT,为什么还执行HAL_UART_RECEIVE_DMA,不重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如下图1、2处标识所示,在串口接收中,执行了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为什么还执行HAL_UART_RECEIVE_DMA()函数,那这两个函数都用来从中断中接收数据,那不是会产生混杂吗?

网友:
两个合起来是 设置dma中断和开启接收中断

这样又数据了就开始接收 并且使用dma接收

网友:
既然有了DMA中断,就不需要:HAL_UART_RECEIVE_IT()中断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中断通道!

所以都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