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我的原始信号都是0V以上的,我想滤除10K以下的信号,保留10KHz以上的信号,,该怎么弄啊,RC和RL高通滤波都用做不到。

网友:
至少,把你【RC和RL高通滤波都用做不到】的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分析为什么做不到。

网友:
贴出你的高通滤波电路后,还应该说明测试时出现了什么状况使得你判断【RC和RL高通滤波都用做不到】。

网友:
或者把电阻电容参数说一下,比如R多少Ω,C多少uF

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点可以计算出来
或仿真出来的

网友A:
RL高通滤波和RC高通滤波虽然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会将电压整体拉低2V,我想保持高频原样输出,除了重新加偏置抬上去还有什么办法吗

  红色是原始信号14.5K,绿色是经过滤波后的信号,RC截止频率12K,RL截止频率10K。换成1KHzd原始信号后能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高通滤波和RC高通滤波虽然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会将电压整体拉低2V,我想保持高频原样输出,除了重新 ...

你的RC高通滤波截止频率12kHz,输入信号频率14.5kHz,输入信号当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衰减。高通不是比截止频率高就不会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高通滤波和RC高通滤波虽然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会将电压整体拉低2V,我想保持高频原样输出,除了重新 ...

是的,只能叠加原来的直流成分。

高通滤波器的作用就是滤除所有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当然也包括直流。

要维持直流,理论上只能用带阻滤波器,将直流以上、截止频率以下的部分滤除。而带阻滤波器的一种结构就是两个滤波器(一个高通、一个低通)的输出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