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6750驱动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FTDI的驱动后

SEGGER IDE 链接不到调试器

RT-Thread 无法下载

设备管理识别FT2232 如图

更换电脑 也是如此

安装FT2232的官方驱动也是如此

而B站手视频安装驱动后是如下载所示

请大家有啥解决方法 可以实现下载

网友A:
请用最新的sdk_env里面的tools驱动。如果找不到可以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用最新的sdk_env里面的tools驱动。如果找不到可以访问 sdk_env: hpm sdk env (gitee.com)

我的SDK就是1.4的,就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DK就是1.4的,就是最新的

驱动全部卸载了,再重新安装,你这驱动看起来就是老的。按照最新的env的tools来